请教下PADS logic 建库时元件信息管脚含义。

楼主(2017-09-29):
一直都是用PROTEL 或者ORCAD 画原理图,最近想试试用logic画画原理图。
对于建库有点不太明白图中编号列,交换列,顺序列的详细意思。
编号是不是指PCB 封装中的管脚序号, 顺序指的是CAE的管脚序号? 那交换怎么理解?

网友:
编号是cae里面的引脚序号,顺序指的是PCB封装上的引脚编号,交换就是你把cae的编号不和PCB封装上的编号对应,一般不要改这个,就让他们一一对应。

网友:
lz拿pads库里的一个器件比较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