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GA返修台(不带视觉)焊接BGA,IC老被吹走。

楼主(2017-09-29):
焊接的是216脚的BGA,我是首先放一些BGA助焊膏。当温度走到160度左右,IC就被吹跑。
我尝试把上风口,抬高一些,情况好一些,但是还是吹偏,这办法每次焊接都得调节高度,不是长久之计。
如今我还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做一个钢网,再把IC放进去,这样应该不会吹走。
各位,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你风太大了!!!!

网友A:
风大.助焊膏也可能有点多了

网友:
芯片上压个硬币,有两个好处,见修笔记本的地方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大.助焊膏也可能有点多了

助焊膏的涂抹,有讲究吗?我就直接放了一坨,然后把IC压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焊膏的涂抹,有讲究吗?我就直接放了一坨,然后把IC压上去的

不能多了,多了容易自己跑,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焊膏的涂抹,有讲究吗?我就直接放了一坨,然后把IC压上去的

助焊膏不要涂很多,要均匀涂抹,再用热风枪风量调小加热一遍来让它粘住电路板。
芯片上面的锡球也要涂焊膏,用量要少一些,也要均匀加热。

网友:
助焊油多了,先少许,等融化后再加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
这回我做了一下两点改进:①少放助焊膏,并且用刷子涂均匀;②把上风口摆高一些,距离IC 4cm左右,低速风;
成功焊接上了!

网友:
在上面压个小铜片,又能保护芯片,又能减少虚焊的机率,早些年见他们修手机就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