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播放wav,怎么能流畅播放?

楼主(2017-09-29):
目前wav数据,写在spi flash中,播放时按1k大小,从flash中读出,通过dma传到dac,去播放,会哒哒声,应该是传输一次就发出哒哒声一次,wav的原始声音是挺流畅的。
如果一次读取完整wav数据,放mem中,播放,就不会有此哒哒声。
各位高人,这种情况怎么调整?
使用stm32f0平台。只有16kram,太大的缓冲也不好整呀。

网友A:
播放1K时间是多少,读取1K时间是多少,测试过吗?
如果读取大于播放时间,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1K时间是多少,读取1K时间是多少,测试过吗?
如果读取大于播放时间,无解... ...

还没算,缓冲扩大到4k,会减少很多。

楼主:
原来是16bit采样,改成8bit,也会好些

网友:
用双缓冲

网友B:
滴滴的2中可能,
1,播放频率不对,这个需要有定时器最好精准的延时,44.1k的我试过 ,播放效果和手机播放没任何区别,用的stm32DAC 读数据用的fatfs单纯放音乐用了6-7k ram,
2另外一个就是你解码不对 ,解码是有负数的,好像最高位是一个符号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滴滴的2中可能,
1,播放频率不对,这个需要有定时器最好精准的延时,44.1k的我试过 ,播放效果和手机播放没任何 ...

按lz的描述,貌似是一段数据播放完,切换到下一段后有个滴答停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lz的描述,貌似是一段数据播放完,切换到下一段后有个滴答停顿

切换下一段要关定时器,然后再开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后来没解决,就一直放着了。

网友:
F0是12bitDAC吗?把16bit数据右移4下试一下有改变没有

网友:
双缓冲.  DMA有全空/半空的中断, 利用这两个中断轮流填充前后buff.  4K的buff读取2ms, 可以播放100ms左右, 足够了. 我的程序还做了ADPCM解压, 播放很流畅的

网友:
哒哒哒 哒哒哒 你需要一台加特林

网友:
这东西论坛例程多了去了。

dac播8bit wav没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就是每次重新传时会断,也管理timer6,没用,用了双缓冲,再细化下,
先试试,争取把加特林加上消音器

网友:
16位数据不能直接右移4位dma给dac吧,16位数据是有符号的,先转成无符号数据,再右移4位。

网友:
软件实现个简单的fifo...
缓冲有256字节就够了

参考elm-chan这个,用一片8脚的attiny85, 8k flash, 512字节ram, 实现流畅播放wav.
http://elm-chan.org/works/sd8p/report.html

网友:
楼主遇到的这些问题,之前我基本都遇到过,基本解决思路就是利用双缓冲,使用队列引擎,借助DMA,消除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总结一下,软件手法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