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加氧泵,声音有点大,这样做,能否减小噪音?

楼主(2017-09-29):
先上图!

如图,我是这么想的,通入220V的交流电,在类似变压器的那个东西也就是①②会产交变的生磁场,由于硅钢片没有闭合,会产生类似于磁铁的效果,并且极性以50Hz的频率反转,这时,吸引和排斥③④的磁铁,斜向里,也就是图中的蓝色箭头运动,致使两边相互挤压气囊,也就是绿色箭头⑤⑥,频率分别都是50Hz,这样,就往外挤出了气体,外面脸上软管⑦⑧给鱼缸加空气。

之所以声音大,我认为是50Hz运动产生的声音和振动,现在有个想法,由于我的鱼缸很小,需要的通气量很小,所以我想把50Hz的交流电用15~20Hz的交流电替换,这样可不可行?声音会不会减小?甚至消失?

15~20Hz交流电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逆变电源产生,不知这样效果如何,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你是要研发产品?

如果只是DIY,有这精力去修改,不如买一个电机驱动的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研发产品?

如果只是DIY,有这精力去修改,不如买一个电机驱动的气泵 ...

DIY,自己鼓捣着玩。

网友B:
扔了

去淘宝买1块钱一个的血压计气泵

网友C:
其实气泡破裂的声音比气泵本身的工作噪音大得多,除非你买的气泵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

去淘宝买1块钱一个的血压计气泵

what ? wh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气泡破裂的声音比气泵本身的工作噪音大得多,除非你买的气泵不太好

气泵不太好吧,网上买了和销量大的,30多大洋。

网友:
没用的,我买的金龟气泵400多,妥妥的。

网友:
如果是气泡声就加陶瓷口出细泡,如果是打气机大声就把整个打气机用布之类的封起来呵呵

网友:
换压电泵,狗东上有60块左右,基本听不见声音

网友D:
假货宝20几30几的压电陶瓷片驱动的泵,几乎无声,只有气泡的声音,一直插着连续工作了一年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扔了

去淘宝买1块钱一个的血压计气泵

这个好,基本无声。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晚上只听到气泡声。关键这个还便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基本无声。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晚上只听到气泡声。关键这个还便宜啊 ...

给个链接好吗,我怎么也找不到哦

网友:
类似血压计用微型气泵(有刷直流电机驱动),12v的用5v供电,气泡很多,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基本无声。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晚上只听到气泡声。关键这个还便宜啊 ...

同求淘宝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货宝20几30几的压电陶瓷片驱动的泵,几乎无声,只有气泡的声音,一直插着连续工作了一年多了 ...

挺便宜耐用哦,有链接吗?方便的话私信一下,谢谢

网友:
用隔膜泵增氧应该可可以,体积还很小,噪音可能会小一点

网友G:
家里养鱼  会不会有鱼腥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给个链接好吗,我怎么也找不到哦

淘宝搜索370气泵,拆机的,1块多一个,买点气泡石和橡胶管,自己组装即可

网友:
隔膜泵?换成蠕动泵吧,就是流量小点。

网友:
气泵悬空就不会有噪音了,压电泵流量太小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里养鱼  会不会有鱼腥味

不会的,有味了,就要翻缸了!要勤换水的,不怎么换的要过滤。这就相当于家里养个宠物,需要精心照顾,想省心就多花钱

网友:
用冰箱压缩机 声音绝对小

网友:
买的垃圾货 果断扔重新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淘宝搜索370气泵,拆机的,1块多一个,买点气泡石和橡胶管,自己组装即可 ...

早看到这贴就好了,今天已经验证370气泵比我先前的氧气泵好多了,而且价格便宜,我以前的那个和楼主的样子差不多,时间长了,气量变小了,而且还发热严重

网友:
电线上串联个二极管,全波变半波,功率降下来,声音也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看到这贴就好了,今天已经验证370气泵比我先前的氧气泵好多了,而且价格便宜,我以前的那个和楼主的样子差 ...

370气泵几乎没有声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370气泵几乎没有声音?

小到听不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可用充电宝5v供电,电流很小,大约二十几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370气泵几乎没有声音?

比象楼主位的氧气泵好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小到听不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可用充电宝5v供电,电流很小,大约二十几毫安。 ...

顺便问下,刚买了细菌屋,硝化细菌用的好地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顺便问下,刚买了细菌屋,硝化细菌用的好地给推荐一下

不好意思,没接触过。我买370气泵是钓鱼增氧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