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芯片什么型号H全桥驱动电路上面的

楼主(2017-09-29):
老板拿了块H桥驱动板  其中一个元件是DG2003  从电路看是H桥驱动  20脚  但是网上查不到资料

楼主:
不是  这个是20个脚  H全桥驱动   就是网上搜不到

网友:
有资料的是 Vishay Siliconix Low-Voltage Dual SPST Analog Switch
跟你这个封装不一样,估计又是订制或者什么渠道的。曾经在德国一个设备上看到ST产的芯片,拿型号给原厂支持,说这是订制的,没资料。。。

网友:
自己磨了打标的?

网友(2018-04-03):
这是自己打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个是20个脚  H全桥驱动   就是网上搜不到

ULN2003可以做全桥驱动啊……

网友:
给些外围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
十有八九是改标了的,这个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