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械硬盘来说RAID真的很重要啊~

楼主(2017-09-30):
机器是HP Gen8,年初买的,作为家用服务器,用来存储家里的照片啊视频啊什么的,还有作为工作电脑的数据备份。
数据盘是两个“希捷(SEAGATE)ES.3系列 4TB 7200转128M SATA3 企业级硬盘(ST4000NM0033)”
结果昨天发现机器亮红灯报警了,检查结果两个硬盘坏了一个~
幸亏我一直用RAID1,所以没丢数据。数据可比硬盘重要多了

唉,这才不到半年啊,想不到现在的机械硬盘这么不结实!
当然我之前一直是7*24小时开机的,反正作为存储服务器原本就应当可以持续开机。硬盘也是号称企业级的,1200一个,比同一代的家用盘贵一些。看来这种SATA的企业级硬盘跟家用硬盘实际没多大区别
以后估计我得改成每天晚上12点定时关机了

网友A:
同GEN8,也是两个希捷2T NAS盘组RAID1,24小时开机,已经用两年了.

PS:刚开始有试过每天晚上关机,但是开机时有一定机率起不来(exsi起不来,我exsi是装在tf卡上面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需要重新启动才行,后面干脆不关了.

网友B:
我7*24小时开了一年了,目前还没有硬盘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7*24小时开了一年了,目前还没有硬盘挂掉。

你是用的什么硬盘?

网友C:
不访问的时候硬盘不是可以休眠么,跟关机没有太大区别吧,个人认为还是容量大的硬盘可靠性不行。

网友D:
现在希捷的硬盘是最次的。据统计数据,希捷4t/6t型号的硬盘故障率高达60%!!!!!日立是数据中最坚挺的,西数其次。

网友E:
彻底坏了吗?  不可读了?

网友:
多备份才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希捷的硬盘是最次的。据统计数据,希捷4t/6t型号的硬盘故障率高达60%!!!!!日立是数据中最坚挺的, ...

真的吗?哪里的数据?
看来我下次得换成日立的了

网友:
吓得我赶紧回去组个raid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访问的时候硬盘不是可以休眠么,跟关机没有太大区别吧,个人认为还是容量大的硬盘可靠性不行。 ...

Gen8做RAID后是不会休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什么硬盘?

东芝的3T,当时挑了京东最便宜的。硬盘这东西坏了就换。只要两块不同时挂就行。没必要每天关机折腾。当然重要数据还得再异备一份,万一两个盘都挂了呢。现在代码,照片这类丢了就没的数据都是三处实时备份的。坏过一次移动硬盘,害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彻底坏了吗?  不可读了?

不知道究竟坏成啥样了。反正效果是机器先报这个硬盘故障,接下来就报另外一个硬盘也故障,整个RAID都故障下线!
我第一反应很担心,想总不会是俩硬盘都坏了吧,那就完了。感觉应该是第一个硬盘坏了导致第二个也不能识别。
所以就拔掉第一个硬盘,然后在HP的软件里面删掉这个硬盘,然后让另一个硬盘重新上线就好了。

网友:
看价钱就知道这硬盘是普通硬盘针对企业应用优化固件,但这些优化是否对家用服务器有好处就难说了。也许厂家认为对企业服务器性能最重要,就让硬盘一直保持全速工作状态,寿命自然就相对降低。

个人觉得家用的话选5400转的NAS硬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3T,当时挑了京东最便宜的。硬盘这东西坏了就换。只要两块不同时挂就行。没必要每天关机折腾。当然 ...

关机倒是容易,做个计划任务去执行shutdown -s就行。
问题是这种服务器开机慢得要死,差不多2分钟才能完成,就算我系统盘是固态也一样。因为时间都花在前面的自检了~
烦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吗?哪里的数据?
看来我下次得换成日立的了

数据来源你得找找,我记不清了,是有个网站对Google等几家公司数据中心做的返修统计。希捷的6TB是最垃圾的,4TB其次,我记得是一个60%返修,一个30%返修。2TB,1TB的小容量的还好,1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Gen8做RAID后是不会休眠的。

那我下次不用主板RAID了,改用windows的存储池RAID怎么样?这样应该可以自动休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来源你得找找,我记不清了,是有个网站对Google等几家公司数据中心做的返修统计。希捷的6TB是最垃圾 ...

我就是用的2个希捷4T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2个希捷4T

我一个2T希捷高清盘,一个希捷4TNAS盘,现在都24X7跑了超过三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个2T希捷高清盘,一个希捷4TNAS盘,现在都24X7跑了超过三年了

两个不同容量的不能组RAID吧,要注意哪天坏了就要丢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下次不用主板RAID了,改用windows的存储池RAID怎么样?这样应该可以自动休眠吧? ...

用RAID不休眠,我认为没问题,问题是希捷4T的质量,换日立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个不同容量的不能组RAID吧,要注意哪天坏了就要丢东西了~

有备份价值的文档数据我都是NAS与电脑实时同步,另外NAS实时同步到OneDrive,电脑实时同步Dropbox,NAS自动定期(一周两次)加密增量备份(带所有历史版本)到另一块硬盘并上传到百度云。照片NAS定期同步到百度云(一天一次),电脑实时同步Google Photo。喜欢的电影NAS定期分卷(免得被百度和谐)增量备份到百度云(一周一次)。

对我来说,RAID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备份价值的文档数据我都是NAS与电脑实时同步,另外NAS实时同步到OneDrive,电脑实时同步Dropbox,NAS自 ...

牛!
真牛!
这么多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备份价值的文档数据我都是NAS与电脑实时同步,另外NAS实时同步到OneDrive,电脑实时同步Dropbox,NAS自 ...

牛!估计只有全球热核战争或者太阳撞地球才能摧毁你的数据。

网友:
垃圾希捷谁用谁知道,偶数盘故障率低,奇数盘故障率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备份价值的文档数据我都是NAS与电脑实时同步,另外NAS实时同步到OneDrive,电脑实时同步Dropbox,NAS自 ...

你的上传速度肯定很好

网友:
不喜欢希捷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上传速度肯定很好

还好,移动宽带10m上传。不过以前用ADSL的512K上传也一样这样搞,反正NAS有的是时间,我每天新增数据量也不多。

网友:
NAS做RAID后最好就不要关机了
关机后有很大可能起不来。

企业级的NAS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究竟坏成啥样了。反正效果是机器先报这个硬盘故障,接下来就报另外一个硬盘也故障,整个RAID都故障 ...

机械硬盘一般出故障,大多都可以磕磕绊绊的把数据导出来.
经历过2块硬盘暴毙(完全没反应),还好没太大损失

网友:
我的GEN8,6块4T西数紫盘,RAID6,主要是备份,现在不常开机,希望能用久一点。

网友:
有没有win系统局域网内双机自动同步硬盘的软件啊?

网友:
我的是my cloud ex2,西数红盘3T*2
重要的东西都是直接git管理,相当于电脑和nas上有双重备份。

网友:
GEN7 RAID1 西数2T的。都三年多了。24小时开机

网友:
各位网友,您们这么多人用GEN7或GEN8,
您们用哪种NAS系统?

网友I(2020-05-05):
我想问一下,你做的服务器能否支持 手机app备份,远程电脑数据备份(没研究过服务器希望详细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一下,你做的服务器能否支持 手机app备份,远程电脑数据备份(没研究过服务器希望详细科普一下) ...

没有,我就用的Win2016系统自带的功能而已

网友:
这硬盘是叠瓦盘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Gen8做RAID后是不会休眠的。

那这样的话,就不如两个独立盘,用软件自动1:1同步了,这样就可以休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的3T,当时挑了京东最便宜的。硬盘这东西坏了就换。只要两块不同时挂就行。没必要每天关机折腾。当然 ...

一直在想,会不会,其它不挂,就电源挂掉,电压升高,全部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GEN8,也是两个希捷2T NAS盘组RAID1,24小时开机,已经用两年了.

PS:刚开始有试过每天晚上关机,但是开机时 ...

没错,还是我,这两个2T的硬盘,一直 7*24小时工作到了现在,仍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那这样的话,就不如两个独立盘,用软件自动1:1同步了,这样就可以休眠了吧 ...

不用自带的RAID,用Win的镜像卷就可以休眠。硬盘休眠后启动需要几秒的时间,刚打开NAS共享时会卡一会,很不爽,能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自带的RAID,用Win的镜像卷就可以休眠。硬盘休眠后启动需要几秒的时间,刚打开NAS共享时会卡一会,很 ...

我是用的系统的存储池,还没试过能不能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自带的RAID,用Win的镜像卷就可以休眠。硬盘休眠后启动需要几秒的时间,刚打开NAS共享时会卡一会,很 ...

请问 怎么看群晖的硬盘有没有休眠呢?

网友:
我是电脑两个硬盘间同步,在传到群晖的RA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就用的Win2016系统自带的功能而已

用的win sever?

网友K:
我的群晖NAS设置的是晚上11点半关机,早上9点半开机,组的是RAID5。

楼主:
是的
2016自带的存储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
2016自带的存储池,

你用到了他的哪些功能,我以前用虚拟系统装了一次,没看懂怎么使用

网友:
同样是gen8,每次开机都是ilo那个软件远程开机,用完就关机。

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很费电。

网友:
是否可以远程随时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到了他的哪些功能,我以前用虚拟系统装了一次,没看懂怎么使用

就为了存储池,相当于软RAID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有备份价值的文档数据我都是NAS与电脑实时同步,另外NAS实时同步到OneDrive,电脑实时同步Dropbox,NAS自 ...

厉害,这些数据备份到百度云,onedrive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备份价值的文档数据我都是NAS与电脑实时同步,另外NAS实时同步到OneDrive,电脑实时同步Dropbox,NAS自 ...

NAS用的是群辉?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这些数据备份到百度云,onedrive速度如何

印象中百度云和OneDrive教育版(5T)可以跑满上传带宽,OneDrive免费版可能一两百K。很久没关注过上传速度,因为备份数据大的都是安排在半夜上传。

网友:
是的,丐中丐双盘位白群,单核ARM+256MB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系统的存储池,还没试过能不能休眠

存储池按逻辑应该是不休眠的,找找有没有休眠相关的设置,没有可能就是不休眠。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的群晖NAS设置的是晚上11点半关机,早上9点半开机,组的是RAID5。

RAID5重建时风险很大。

网友M:
楼主自己搞HP 服务器备份数据,个人觉得没必要.普通电脑多几块硬盘或者直接用移动硬盘就可以备份了
服务器价格高,耗电量大,平时还要维护,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自己搞HP 服务器备份数据,个人觉得没必要.普通电脑多几块硬盘或者直接用移动硬盘就可以备份了
服务器价 ...

要相信所有硬盘总有一天会坏的,就像所有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双盘RAID坏一个并不影响使用。这是最关键的。
笔记本没法装多个硬盘来备份啊,所以用个小服务器作为备份使用。
顺便,家里的照片库也装在里面,共享出来,可以用手机的ES文件浏览器直接看里面的照片,这样很方便的。小孩老人都会操作~

网友I(2021-04-13):
我也两块希捷的企业级的, 每天定时工作8小时,上午4小时 下午4小时;为什么中间关键一次,因为是动态ip,ip更改后,重启一次就可以自己更新新的dns了,我用的白群辉,但是体验不是很好,偶尔会多次连接才可以登陆

网友:
引用 网友F:
RAID5重建时风险很大。

群辉的RAID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两块希捷的企业级的, 每天定时工作8小时,上午4小时 下午4小时;为什么中间关键一次,因为是动态ip,ip更改 ...

机械硬盘长年不关机,寿命会好的多。

网友:
都是硬盘损坏重度焦虑人群。现在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量海量增加,每天为海量个人数据丢失提心吊胆硬硬盘有别于其它电脑配件,附带刺激的属性,让人欲罢不能。还是买优质刻录光盘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长年不关机,寿命会好的多。

晚上开着咕噜咕噜响也很烦人,坏了大不了在换一个,一起坏的概率估计太低太低了吧

网友:
我家有个近10年的破机器 7x24小时开机,机器上带2个1T和一个2T,大概记得是WD的,没做raid,一直没坏,反正日常使用也没重要数据,看来买硬盘还是要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