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TC时钟的晶振用频率计测试准还是示波器准,

楼主(2017-09-30):
目前手头有的东西是
泰克1102b示波器器,4k左右价格
频率计没有,1000块以内频率计会比泰克示波器准吗,要是准就打算买一个,不准就算了

要测试频率是512hz ,511.356781hz(示波器是这样显示的)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有几位数字是有效的
要求起码小数点后4位是准的, 因为测试的是晶振频率所以几乎没有干扰 ,这个512 hz 是32.768 64分频得到的

网友:
你这要做长时间统计,比如连续1个小时的周期数。示波器只是几个周期反推的值。

网友:
测试晶振频率计是首选

网友:
示波器你能看到什么!

网友:
测频率你不用频率计用示波器?  示波器能搞定的话那谁买频率计啊。

网友:
100块的二手频率计也比示波器准(没坏或校过的情况下)

当然,也有的示波器内置  硬件频率计。

网友:
2楼说的很对,示波器对频率只能作为粗略测量,还是频率计准。

网友:
楼主还敢用STM32 的RTC呀!!确定要用?

网友A:
考虑过怎么测吗?示波器探头挂到晶振上频率也会有变化的

网友:
不多的话输出信息测试测试时间为好,只是周期长些;
快速测试还是频率计,只能测一些方法输出的,不能直接测试晶体引脚,有源的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过怎么测吗?示波器探头挂到晶振上频率也会有变化的

用Pc13脚 32.768 64分频后的 所以是512Hz不是32.768

网友:
stm32f4的rtc在用,未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要用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