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类似78L05(SOT89).耐压约40V,静态电流尽量小

楼主(2017-09-30):
求助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芯片。输入电压要能到40V左右。电流50mA都足够了,就给一个stm8s003供电。但是因为是电池持续供电。需要静态电流尽量小(100uA以内最好)。
以前一直用的78L05.但没有一直供电使用。所以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一直供电了,78L05的静态电流太大了,压根没法使用。

对了封装最好是sot89或者sot23-5  sot23-6这样吧,PCB空间有限sot223估计都放不下去。。。。

我自己找了个合泰的HT7550.但是输入电压只能到30V。感觉还是不太够。

网友A:
HT7550好买,前面串联个75R电阻,测试过40V没问题,电阻再大好像会自激。不过我的应用只到7mA。
还有个MIC5233价格很贵,好像好2-3块钱一个,便宜的全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7550好买,前面串联个75R电阻,测试过40V没问题,电阻再大好像会自激。不过我的应用只到7mA。
还有个MIC5 ...

谢谢。我们用78l05也有串联一个电阻的。电流的话,我估计也就10mA吧。就一个stm8s003 。
贵的芯片老板不让用呀。超过1块多的都没法考虑了!

网友B:
(40-5)*50=1750mW;
没有散热sot23的用不了;
最好用开关电源输出50ma,输入7-10ma,更加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50=1750mW;
没有散热sot23的用不了;
最好用开关电源输出50ma,输入7-10ma,更加省电 ...

要求能带负载是50mA.实际上就给一个stm8s003供电.正常电流也就10mA而已.
且正常工作的时候,输入电压都是12V的.所以,功耗大约(12-5)*0.01=0.07.保守一点,也就0.1W的功耗.
sot23-5这样的封装应该也能散热得过来的.sot89的封装还可以以可靠PCB散热一部分.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既然是给STM8供电,首选还是DC-DC,电路也不会复杂

网友C:
TI有的,原来用过,你用在二总线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有的,原来用过,你用在二总线上吗

价格会不会太贵呢?我先去ti官网瞅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能带负载是50mA.实际上就给一个stm8s003供电.正常电流也就10mA而已.
且正常工作的时候,输入电压都是1 ...

12v还是40v,如果是12V,那么要求耐过电压40V的时间是多少,努力做一个严谨的工程师

网友E:
用三极管搭一个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三极管搭一个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能上个图片吗?

网友:
什么电池40V?

网友F:
明达微电子的MD82XX系列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耐压40,静态电流3.8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还是40v,如果是12V,那么要求耐过电压40V的时间是多少,努力做一个严谨的工程师 ...

是汽车上的一个小东西。正常都是12V,13.9V的电压,只有偶尔会到30V以上的电压,比如汽车点火瞬间之类的情况。

高价车规级别的就不用推荐了,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达微电子的MD82XX系列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耐压40,静态电流3.8微安

谢谢推荐,我去看看!

网友G:
TPS7A4001......
100V,50mA, 不过封装不大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TPS7A4001......
100V,50mA, 不过封装不大对

谢谢推荐,我先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