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硬件三极管为什么没有烧毁

楼主(2017-10-01):
下图中,将V-EXT直接接GND,然后EN-5V为低电平,使三极管导通,本人认为会因为大电流损坏,但是并没有!!所以为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电源功率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功率不够大?

5V的电,是从电脑USB供电来的

网友:
en-5v电流多大?多大?

网友:
把bc直接上,也就是一个二极管;USB上一般500ma电流,也就是叫内部保险起作用而已;想要烧坏三极管,使ICE为500ma,VCE为5V,计算好B极电阻就好,1W以下的可以烧坏,功率大的可以只是发烧

网友:
负载内阻大

网友:
电压和电流还不够大

网友:
主要看en-5v的驱动能力够不够,一般三极管be结压降0.5--1.2v左右,楼主图中预期值为5v左右。若驱动能力足够大(即驱动内阻足够小),其输出功率足以瞬间将三极管be结和整管烧毁,没烧毁是因为en-5v点内阻较大所致,导致be结电流所产生三极管ce间功耗不大于极限允许值,所以三极管尚可存活。楼主可测试一下三极管b对地的电压,估计不会低于4.2v。

网友:
usb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5v有限流

网友:
en-5b只是个网络名,又不是接到了-5v上。mcu内部电阻下拉工作就完全正常

网友:
工作在放大区域,所以没过流

网友:
因为你封装画错了,1,2,3应该分别对应B,E,C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暂时因为时间问题没有查出来具体原因,暂且认为是使用了750MA的自恢复保险丝的原因。

网友:
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