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老司机推荐一款3g上网卡,minipcie借口,最好是全网通。

楼主(2017-10-02):
公司 有个工业用的产品,应用场景是风力发电厂电磁环境比较复杂,其它环境不算恶劣,属于无人值守的设备。
设备需要采集风机的一些参数,然后通过3g或者4g网络,利用邮件的形式发送到某地。
上一版我们专门加了一个工业的3g路由器,价格比较高,八百多吧,不含税,而且路由器也不是很稳定。后来我想到利用笔记本的上网方式,买了一块带有SIM卡借口的工控主板,在工控主板上增加一个minipcie借口的上网卡,这样就可以省掉路由器,还可以节省大量的空间。后来使用时发现这样很不方便,上网卡有个专门的软件,每次开机都要把软件打开才能上网,还不能自动连接,而且软件也不稳定。
现在我还是倾向于minipcie接口 的上网卡方案,因为无论是空间,还是价格,都很有优势。
所以向各位大侠求助,求推荐一款能够自动连接网络的pcie网卡,最好是全网通的,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各个运营商的信号也有强弱,全网通最好。

网友:
4G有全网通的,3G就没有听说过全网通,第一次听你这么说,涨姿式了

网友:
我的上网本上有个华为好像什么560的3G上网卡,mpcie接口的,仅支持电信3G(当然应该也有其它类型的),拨号软件有自带的,也可以用windows系统的拨号,用系统的应可做到自动拨号。

网友:
3G很乱,不太可能全网通。4G全网通的也不多。

网友A:
移远:EC20 -FA ,
http://www.quectel.com/Qdownload/ec20minipcie.html

网友B:
ec20 立创就有卖的。

网友:
4g模块都分全网通的和5模不支持电信3g 2g 的,以及移动3g,全网通的贵一点

楼主:
谢楼上几位xd,买一片试试

网友:
我都是用4G全网通手机开WIFI热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远:EC20 -FA ,
http://www.quectel.com/Qdownload/ec20minipcie.html

请问一下,我买了ec20模块,装在电脑上显示为5个android设备,从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后没有任何反应,系统是win7 64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20 立创就有卖的。

请问一下,我买了ec20模块,装在电脑上显示为5个android设备,从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后没有任何反应,系统是win7 64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 ec21 的驱动

楼主(2017-11-02):
再请教一下大神,板子驱动装上了,如何设置拨号上网啊?设置好几次,都连不上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大神,板子驱动装上了,如何设置拨号上网啊?设置好几次,都连不上网啊。 ...

官方应该有相应驱动和指导文档的;不过你这样的无人值守环境,感觉还是全网通的4G路由器合适,自动去拨号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