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的错误太多,如何解决?

楼主(2017-10-03):
用CPLD(EPM240)和SRAM(25616)做了个液晶驱动板,如图,图中左边是单片机,右边顶层是25616,底层是EPM240,退藕电容都在顶层,大的是10uF,小的是0.1uF,现在是单片机写入25616中的数据有很大一部分,估计百分之一二有了,甚至更多,是错误的,就是显示时有不希望的黑白点子,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以前用SED1335写入什么就是什么,从不出错,

网友:
查下两边的信号的质量

网友:
主频多少?算一下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够不够。

楼主:
回三楼,主频33M,sRAM为12nS,单片机为MEGA64,读写过程插入等待时间也不行。
以前用过6264,62256,2716,2864都没问题,现在出问题了。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
看看信号是不是被干扰了

网友:
时序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你CPLD的时序 有问题吧。 是不是异步时钟的同步问题没有处理好。

网友:
mega64跑33m?我觉得是cpu的问题

网友:
纯数字的,大多数都是时序错误

网友:
直接用带驱动的液晶模块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