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6311驱动vfd,为什么高压部分要用负压?

楼主(2017-10-03):
以前没接触过vfd显示屏,网上搜索了一些原理说明,灯丝通交流低压发射电子,高压正极连接到笔段,吸引电子,负极连接灯丝,负压再加一个几伏的负压用来截止不现实的段。而PT6311之类的专用芯片,只用了负压27伏,现在有些搞不懂,没有正高压,电子如何定向发射到笔画上发光?

网友A:
荧光屏对灯丝有27V的正高压

网友B(2019-07-17):
引用 网友A:
荧光屏对灯丝有27V的正高压

同问, 也比较疑惑,PT6312不是只接了负高压吗?正高压是从哪里来?你所指的荧光屏是指阳极吗?

网友C(2019-08-20):
引用 网友B:
同问, 也比较疑惑,PT6312不是只接了负高压吗?正高压是从哪里来?你所指的荧光屏是指阳极吗? ...

因为不是要正电压,而是要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是要正电压,而是要电压差

其实到今天也明白了,阴极通过二极管钳位大概5V,栅极(即位段)和阳极(即码段)要显示时接地,即栅极和阳极对阴极有如30-5=25V的正压差;不要显示时栅极和阳极接负电压,此时栅极和阳极对阴极有-30-5=-25V的负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