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NAND 读写速度

楼主(2017-10-04):
前几天,要用到 AM335X 的NAND驱动,趁国庆节移了一下驱动。
系统使用 RT THREAD  文件系统 YAFFS2  最新版本
NAND    K9K8G08
实现读  12.5M/S    写 4M/S
    if (nand->dma == 1)
    {
        nand->read     = gpmc_dma_nand_read;
        nand->write    = gpmc_dma_nand_write;

        rt_sem_init(&gpmc_nand_sem, "gp_nand", 0, RT_IPC_FLAG_FIFO);
        edma_setup_channel(NUM_DMA_GPM, EDMA_CHANNEL_TYPE_DMA, 0, &callbacknand);
    }
    else
    {
        if(nand->prefetch == 0)
        {
            nand->read   = gpmc_nand_read;
            nand->write  = gpmc_nand_write;
        }
        else
        {
            nand->read   = gpmc_pref_nand_read;
            nand->write  = gpmc_pref_nand_write;
        }
    }
总觉得有点慢,能否讨论一下
另Linux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为何不直接上linux,而是上RT THREAD?

楼主:
个人觉得用Linux无非是为了快速开发,但是Linux本质上是个桌面系统,且是分时系统,比较庞大
在工业是不是很适合。现在RTOS对文件系统 图形系统 TCP/IP WEB 支持都比较好,为什么不用呢
我原先在SD卡启动整个系统3.5秒,装载 图片、TTF字库等。Linux是做不到的

网友:
linux怎么可能本质上是桌面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用Linux无非是为了快速开发,但是Linux本质上是个桌面系统,且是分时系统,比较庞大
在工业是不是 ...

现在linux系统的工业设备可多得很呢? 以前还有DOS的呢  这个找谁说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用Linux无非是为了快速开发,但是Linux本质上是个桌面系统,且是分时系统,比较庞大
在工业是不是 ...

我的板子3352,跑linux 上电到看到控制台启动完成, 也就是3秒左右;  不带QT显示

网友:
来来  看下不一样的!!!
预热双11,提前放价!盈鹏飞商城全场最低5折起!
五大优惠助燃购物热情!

1.全场商品最低5折起!
2.买EVB-335x评估套件(含屏)送核心板一块
3.买EVB-P6UL评估套件,同等配置第二块核心板半价或9折优惠!
4.买EVB-335x-II评估套件,同等配置第二块核心板半价或9折优惠!
5.买EVB-T335评估套件,同等配置第二块核心板半价或9折优惠!

优惠多多,放价多多!!!

活动时间:201711月1日至11月11日!
活动地址:https://artcor.taobao.com/
官网地址:http://www.embedall.com/
详情请关注官网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3352,跑linux 上电到看到控制台启动完成, 也就是3秒左右;  不带QT显示 ...

哪家的核心板?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BBB官方系统启动要一分钟多,将近两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核心板?还是自己做的?

自己编译根文件系统, 不要用BBB的那个文件系统(又大,又慢,只适合爱好者DIY用),

网友:
贴完整移植代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译根文件系统, 不要用BBB的那个文件系统(又大,又慢,只适合爱好者DIY用), ...

能否说下怎么搞?多谢!

网友:
如果 上Linux的话,这个写速度大概是1.2MB/S这样。
确实会慢些。

网友(2017-11-21):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用Linux无非是为了快速开发,但是Linux本质上是个桌面系统,且是分时系统,比较庞大
在工业是不是 ...

大侠,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译根文件系统, 不要用BBB的那个文件系统(又大,又慢,只适合爱好者DIY用), ...

是官方的源码编译的吗?希望能指点一下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官方的源码编译的吗?希望能指点一下怎么做的.谢谢!

网上搜索下  buildroot

网友:
buildroot 有默认配置文件。

网友(2018-07-11):
请问你这个基于AM335X的YAFFS2是RTT系统自带的例程吗?我现在也用YAFFS2,但是我现在的速度比较慢,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8-11-04):
稳妥的好!!!!!!!1

网友(2019-11-21):
请问你的读写速度单位是字节还是位?我现在用了prefetch + DMA,读的速度也才3M字节/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