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扬声器阻抗和耳机插孔功率匹配

楼主(2017-10-04):
在99年买电脑时买的无源扬声器,一对小喇叭:一个4欧姆2瓦,一个4欧姆3瓦。第一台电脑主板是丽台8000BX加花王声卡,第二台是华硕P5B,现在是华擎B150M,前两个都可以接上直接听,B150M接上后音量特别小,只能用有源音箱。普通耳机接三款电脑上都可以正常听。
主板说明书没写耳机插孔的输出功率,电流和电压。请教:扬声器阻抗和输出是怎样匹配的,为啥现在这类无源扬声器很少,都要USB供电呢。

网友:
少数声卡带功放,多数只能带动耳机

网友:
你这是什么奇葩音箱,两边的喇叭功率还不一样

网友:
耳机是32欧姆的居多,你用来驱动4欧姆的喇叭不小声才怪

楼主:
另外一有源音箱,8欧姆1瓦,也用了放大器。
想听换阻抗更大的扬声器么,功率多大合适,还是只能用大阻抗小功率的耳机了。

楼主:
用耳放的耳机又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耳放的耳机又是咋回事?

高阻,直接驱动声音小,要用高电压的

网友:
破旧成这样还不扔么

网友:
99年。我真是服。接触新产品。要不真心原始人。

网友:
现在多是集成电路功放驱动,所以对阻抗要求高。以前廉价的功放都是三极管做的射极跟随器所以内阻低输出电流大,缺点是失真大。所以能宽单位适应不同的喇叭,比如楼主的无源4欧小喇叭。也可以接耳机用普遍32欧,功率自然没有喇叭大。这样就实现了接无源喇叭声音大耳机小,有自适应能力。现在的耳机插孔普遍是集成电路驱动,没有射随器适应能力,同时对输出功率做了限定防止伤害听力,以前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网友:
加个tda2822就几毛钱,或者淘宝d类功放模块2w才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