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群晖端口虚拟端口一旦设置就变成了默认,无法更改

楼主(2017-10-04):
关于群晖端口虚拟端口一旦设置就变成了默认,无法更改
1. 先尝试建一个WORDPRESS,设置端口为100,

然后可以访问站点

2. 现在重新设置端口为101,

竟然访问不了,而且浏览器的IP会直接跳到100的端口,这是为什么呢,导致现在外网访问不了

有谁能够告诉什么原因导致了端口不能更改访问。谢谢大家。

网友:
没重启HTTP服务

楼主:
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启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启动吗?

类似应用市场里 已经安装的应用可以停止和启动以及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应用市场里 已经安装的应用可以停止和启动以及卸载

这个启动与端口改变有关联吗,定义100端口,就可以访问,定义101端口就不可以访问,我这是没有启动htt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启动与端口改变有关联吗,定义100端口,就可以访问,定义101端口就不可以访问,我这是没有启动http? ...

是重启不是说你没有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重启不是说你没有启动

重启也没有用

网友:
可能你浏览器还有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