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0 如何开发时设置画面大小大于使用电脑的分辨率?

楼主(2017-10-05):
VS2010 环境, 新建一个窗体,我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分辨率1280x800,怎么能在窗体设置里设置成1440x900啊?我设置成1440x900回车后自动变成1280x800了,求救啊,我需要设置成1440x900然后在上面放置按钮什么的,求解,需要怎么设置可以直接在窗体设置里把尺寸搞大,用代码控制不现实,而且位置也不好控制,

网友A:
外接一个大屏不是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个大屏不是全好了

是呀,这不是现在身边没有显示器嘛!

网友B:
调整分辨率 且不缩放

网友:
直接写一个类,根据当前屏幕分辨率进行缩放。原理很简单,当然网上也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分辨率 且不缩放

是  开发用的分辨率比较低呀,无法调整了!

网友:
拖控件也不是这么拖的,需要合理设计一下UI。
用容器控件把按钮文本框之类的功能性控件位置固定,按照功能组或者操作顺序把功能控件分类,然后在整个窗口范围内设置自动排版,也就是容器控件的位置不固定,会随着屏幕大小变动,但是容器内部是固定的。
这样很容易做出来好看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