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XMind绘制流程图实例

楼主(2017-10-05):
之前一贴给大家推荐XMind,看来有人不知道该软件,所以趁假期闲录了个操作视频,演示我个人如何使用XMIND绘制流程图。其实是非常简单,基本上软件装好摸索两下就会用了。
视频演示了绘制 “连续读写串口”程序(LabVIEW) 的流程图。

上图是连续读写串口的程序。左侧(大方框外)是初始化部分,仅执行一次。
右侧是主程序,首先判断写入按钮是否有效,若有效则写入数据。然后再判断读取按钮是否有效,有效则读取数据。循环执行这部分功能(延时忽略),若执行有错误或停止按钮按下则退出。
视频中主要演示了:
  • 如何绘制绘制流程图;
  • 使用下钻功能实现层次化流程图;
  • 主题(执行过程)及连线的格式设置;
  • 复制主题及连线的格式;
除了以上功能,还经常到备注功能,对于某个环节需要详细说明的,可右击选择备注加以说明。
视频及流程图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sQVHli 密码: m4mx
Xmind下载地址:http://www.xmindchina.net/
视频中的流程图:
其它软件项目中的流程图:

另外请教大家,为什么录制好视频很清晰,而上传到youku就模糊了。

网友:
谢谢,回去看下

网友:
楼主有心了,非常感谢分享,要好好拜读一下。

网友A:
教育版 要四百块
软件看起来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育版 要四百块
软件看起来不错

有免费版
我用了10年免费版感觉对我工作帮助也很大

网友:
顶一下大牛。近期思维导图有点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免费版
我用了10年免费版感觉对我工作帮助也很大

给大伙分享些心得啊,接触也有好几年了,也就今年才用出了点感觉

网友:
感谢分享,一定仔细拜读!

网友C:
图上的另一个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另一个软件是什么?

Labview,做上位机的

网友:
谢谢大神,今天我用这个XMIND将软件代码弄了一下,思路清晰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视频很有帮助

网友:
感谢楼主,之前经楼主推荐,下载摸索了一下,果然很强大。谢谢

网友D:
请教下楼主,自由主题如果和另一个靠的近会自动变成子主题,找不到自动联系的设置,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自由主题如果和另一个靠的近会自动变成子主题,找不到自动联系的设置,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没有自动联系,先在大概位置编辑好所有过程(如果流程太大就先放一部分),再用联系连接,然后用对齐方式整理。这样思路不会被中断,还容易整理。放一个整理一个太麻烦。

网友:
学习下,xmind是神器

网友:
优酷会自动压缩吧;这个软件我也在用,各方面都挺好,就是启动有点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启动快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动联系,先在大概位置编辑好所有过程(如果流程太大就先放一部分),再用联系连接,然后用对齐方式 ...

我是写完在调位置时发现的, 就算是已经用联系连接了, 但如果移动时靠得近了点就会自动变为下级

-----------------------------------------------------------------
发现问题的原因了,
如果上面主题的结构是向下的,在移动下面的主题时容易自动变成上面主题的下级主题
如果左边主题结构是向右的,在移动右边的主题时容易自动变成左边主题的下级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写完在调位置时发现的, 就算是已经用联系连接了, 但如果移动时靠得近了点就会自动变为下级

-------- ...

我用的是上图结构,录了个视频。掌握规律后使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自由主题如果和另一个靠的近会自动变成子主题,找不到自动联系的设置,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出现了和你同样问题,刚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在修改里有一项“允许自由位置”,打钩以后就可以随意拖动了。

网友E(2018-06-23):
楼主,你分享的视频教程链接,已经失效了,能再分享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分享的视频教程链接,已经失效了,能再分享一次吗?

将后缀.zip去掉再解压,例如 .zip.001.zip 改成.zip.001

网友E:
楼主,你最新分享的三个分卷压缩包,我已经下载完成了,但打开时提示压缩包损坏。三个分卷压缩包,重新打开时,再次提示压缩包损坏,请问你是用WINRAR软件压缩的吗?我是用WINRAR打开出现错误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最新分享的三个分卷压缩包,我已经下载完成了,但打开时提示压缩包损坏。三个分卷压缩包,重新打开 ...

我是用7zip压缩成3个分卷压缩包,由于论坛只能上传zip格式,所以手动将.zip.001/.zip.002/.zip.002三个文件改成,.zip.001.zip/.zip.002.zip/.zip.003.zip

网友:
下载看了看,我觉得不如亿图好用,亿图画流程图比这个简单的多,亿图相当于visio+思维导图,另外思维导图可以用百度脑图,随时可以画,随时可以共享。

还有一个在线工具prcesson,也可以试试。

网友(2019-06-18):
引用 楼主:
将后缀.zip去掉再解压,例如 .zip.001.zip 改成.zip.001

下载文件被损坏,还能分享一下连接吗。另外是否有和谐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