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再看笔记本工作站,大家看看hp这款咋样

楼主(2017-10-06):
都好贵,只能挑个便宜的。
那行17%很引眼,

网友A:
10.1买了个微星15.6 i7-7700hq,128G+1T,8g 1050ti 4G,ips 1920屏 685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买了个微星15.6 i7-7700hq,128G+1T,8g 1500ti 4G,ips 1920屏 6859元

这个很少听过,不知道咋样

网友:
可开票,是不是开票需要补钱?

网友:
二楼性价比更高。但是可靠性就不知道了。毕竟,微型不是笔记本老品牌。长跑才能看出持久力。

网友B:
结尾带U的CPU不值钱,微星游戏本很有名气,应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少听过,不知道咋样

因为我们办公室三年前买了三台不同的微星游戏本(8k 多 9k多 13k多,都是i7 4700hq)用的感觉还算稳定,所以我自己给女儿也买了微星,京东6859价含了17的税,不知道不要票是不是便宜,要那样我就亏近1000

网友C:
楼主位的CPU比2楼的性能差很多,所以2楼性价比更高,稳定性其实都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不错,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CPU比2楼的性能差很多,所以2楼性价比更高,稳定性其实都可以的。 ...

大家都说移动工作站牛,而且需要经常现场调试,希望能耐用些。所以只搜了移动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尾带U的CPU不值钱,微星游戏本很有名气,应该还不错

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移动工作站牛,而且需要经常现场调试,希望能耐用些。所以只搜了移动工作站 ...

然而现场调试设备应该尽量选用轻便的本,而且尽量坚固耐用。HP的这种工作站注重图形性能,又大又重,不适合电工外出用的。

网友D:
U结尾的低压版的,性能很差。建议美版Thinkpad P51,i7 7700HQ,8G内存,M1200 4G专业图形显卡,500G 7200转硬盘,不要发票8500。到手后自己再加个SSD。

网友:
女孩子带这么重的吗

网友:
尽量不要买低压版本的CPU,使用起来影响还是很大的,标压版本CPU用起来好一些

网友:
我用的就是zbook,两年多一直稳定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结尾带U的CPU不值钱,微星游戏本很有名气,应该还不错

带u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u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低压板,电池供电同等电池数量持续时间长,一般做轻薄本,电池相应减少

楼主:
纯爷门一个啊

网友:
还笔记本工作站,就是一款低端游戏本。内存至少16G。

网友:
带U的移动工作站,就没意义了。

网友:
鸡肋独显,CPU略差,内存至少16g,对不起这价格

网友F:
在用P51,4条内存插座,两条M2,两个SATA,两条PCIE,有E3的配置,海淘价格还是比较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买了个微星15.6 i7-7700hq,128G+1T,8g 1050ti 4G,ips 1920屏 6859元

https://item.jd.com/5247876.html
微星(MSI)GL62M 7REX-1481CN GTX1050Ti 15.6英寸游戏笔记本电脑(i5-7300HQ 8G 1T+128GSSD 4G 背光)黑

最终选了这个6099,您看怎么样,不行到货后再找吧。网上搜了一下说I5和I7差别不大,

网友:
惠普的本,自当年的elitebook之后,再无好感,怀念当年的昆山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5247876.html
微星(MSI)GL62M 7REX-1481CN GTX1050Ti 15.6英寸游戏笔记本电脑(i5- ...

我不知道差异多大,因为我女儿未来接触的软件是图形方面,另外她对视频处理有爱好,所以买了个相对中等以上的本本。她原来的是五年前的中低端本本,现在太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用P51,4条内存插座,两条M2,两个SATA,两条PCIE,有E3的配置,海淘价格还是比较给力的! ...

大哥,一套下来大概多少呢?合适的话,我也弄一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哥,一套下来大概多少呢?合适的话,我也弄一台

海淘乞丐版大概8K的样子,自己国外有朋友还能便宜点,代购手续费收的太黑了。

关税200,到手加个固态700+,8G不够的话再来个8G的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5247876.html
微星(MSI)GL62M 7REX-1481CN GTX1050Ti 15.6英寸游戏笔记本电脑(i5- ...

我单位配的微星,拆开看过,里面有三个还是四个SSD槽,可扩展。当时上盖外部和键盘面板是铝合金。刚买的外形差不多但是是塑料,重量轻了200克,裸机2.2k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淘乞丐版大概8K的样子,自己国外有朋友还能便宜点,代购手续费收的太黑了。

关税200,到手加个固态700 ...

谢谢指点,我去美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结尾的低压版的,性能很差。建议美版Thinkpad P51,i7 7700HQ,8G内存,M1200 4G专业图形显卡,500G 7200 ...

请问您那里买的?谢谢

网友:
结尾带U的cpu怎么会是工作站上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买了个微星15.6 i7-7700hq,128G+1T,8g 1050ti 4G,ips 1920屏 6859元

到货了,有点太花哨了,电源个头比较大,随机没有鼠标。键盘左下方竟然没有WIN键盘

网友:
win在右边下方

网友H:
win键在右下方有什么用,包括右下的Ctrl Alt 从来都没用过

网友I:
做什么样的调试要移动工作站呀?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BIOS中将FN和WIN调换,然后又将这两键盘帽给换了。
今天使用下来性能没得说,耐用性还得时间检验。1920分辨率有个问题,缩放100%时字体看着有点小,推荐是125%,这时有几个软件的字体会变得模糊
还有就是电脑自带的游戏录屏软件,不知道怎么给删除,它的快捷方式是WIN+G,与我原来常用的功能有些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键在右下方有什么用,包括右下的Ctrl Alt 从来都没用过

WIN+D 显示桌面
WIN+E 打开我的电脑
还有其它软件常用的两个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什么样的调试要移动工作站呀?

不一定非要工作站,人越来越懒,不想折腾了,只是想找个皮实的不用烦心的。现在上了5000块的性能都能满足要求。
刚入手微星的是比以前的老电脑快多了,solidworks打开几百零件组成的装配体随意看都不卡,以前打开后都是缩放一下等1分钟的。LabVIEW打开个大的程序也是秒开,以前要等几分钟才能加载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定非要工作站,人越来越懒,不想折腾了,只是想找个皮实的不用烦心的。现在上了5000块的性能都能满足 ...

恭喜楼主没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没失望

是不是CPU选差了,上述状态是运行一个上位机和网页,打开其它网页瞬间CPU能到70%+。仅执行复制大文件或者打开LabVIEW过程中,CPU基本上都是100%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买二手的工作站,工作站很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移动工作站牛,而且需要经常现场调试,希望能耐用些。所以只搜了移动工作站 ...

现场调试需要性能很好的机器?
是公司出钱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没失望

现在用着有点不爽了(不是埋冤你),不知道是网络和系统原因还是硬件问题。
网页经常刷新后是空白,网络问题居多。
Labview经常崩溃。
死机了连任务管理器都打不开,全是按钮强关。
电脑小白,有人能教教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着有点不爽了(不是埋冤你),不知道是网络和系统原因还是硬件问题。
网页经常刷新后是空白,网络问 ...

你这是不是系统的问题。win10系统不好用,个人感觉。稳定还是得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着有点不爽了(不是埋冤你),不知道是网络和系统原因还是硬件问题。
网页经常刷新后是空白,网络问 ...

奇怪了,我女儿电脑一直正常,用过视频编辑 ps 犀牛造型等等,上网也没碰过卡死。杀软只有原带的诺顿,系统是原带win10,几乎不关机只待机,你不开labview正常就要怀疑那版本在win10下有问题,毕竟labview还有硬件的驱动接口

网友(2017-11-09):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着有点不爽了(不是埋冤你),不知道是网络和系统原因还是硬件问题。
网页经常刷新后是空白,网络问 ...

这些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