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的光纤带宽是上行+下行共享,还是独立的?【13楼阿莫: 实际使用是单工】

楼主(2017-10-06):
比如说家庭拨号100M下行,4M上行,那么在下行100M时,上行还可以跑满4M吗(假设是1000M的光猫)?

比如互联网专线100M的,是上行+下行最高200M还是100M(假设是1000M的光猫)?

有点类似于半双工还是全双工的意思了,理论上应该是全双工的,上下行的激光波长不同。

网友:
下行100M的时候估计你的猫性能不够处理不过来

网友:
都是不对称的。上行不会超过50M.问过,商用上下行对称20M每个月3000元

网友A:
不好意思,敲错了,是不超过20M

网友B:
电信上行有点怪,我以前看都慢,但今天我用百度盘上传平均是400KB的速度,我记得以前才50KB左右上传,算起来上行至少3.5Mb。家里是100M电信光猫+135M无线路由

网友:
三线小城市联通宽带上下对称50M,以往是公网IP,现在这个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上行有点怪,我以前看都慢,但今天我用百度盘上传平均是400KB的速度,我记得以前才50KB左右上传,算起 ...

一般100M的话,上行是4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敲错了,是不超过20M

你理解错了,人家问的不是对不对称.

网友:
是的理解错了,上行速度慢,上下行是同时传输的。

网友:
全双工,速度不对称

网友:
这套系统是全双工的。在我们的测试环境里,光猫和局端OLT都不做限速,要求上下行同时跑900M的任意大小字节流,8小时内不允许丢包。
实际在现网里,是跑不到这么高的,运营商在局端OLT上都做了限速,上下行也都是不对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双工还是单工,只知道gpon epon都是上行1310/下行1490波长单光纤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经验,基本像单工。

当我上传的带宽占用后,其它人下载会变得非常慢。(电信100兆光纤) ...

上行带宽占满后下行变慢是因为TCP的滑动窗口流控机制,ACK包被堵,发送端自动降速。
带流控的路由器就是将不同的数据包放到不同的队列排队,然后预留约10~20%的上行带宽给予ACK包最高优先级放行,这样就能比较好的解决上行带宽占满后下行缓慢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光纤入户技术叫做PON,不但是单工,而且是分时单工。

网友:
全双工半双工一般时候区分意义不大吧

网友:
其实很多限速软件,是先限制上传的,如P2P的软件,把上传限制了,下载就没了。100M的下行,4M的上行,如果分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把上行4M用完了(他当时下行用了20M),尽管还有80M下行,但其他一个人打开网页都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预留了上传带宽也没有改善,我试过了。

甚至我只使用一半的上传带宽,公司的其它电脑的erp都卡死得基本 ...

光预留带宽没用,必须每个ip独立队列,再按数据包类型划分优先级,家用路由没有这么复杂的队列,只有企业级上网行为管理路由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预留带宽没用,必须每个ip独立队列,再按数据包类型划分优先级,家用路由没有这么复杂的队列,只有企业 ...

ROS之类的软路由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OS之类的软路由有这个功能吗?

有,不过我用得不多,不清楚效果怎么样。
据我所知软路由流控效果比较理想的是BSD系的内核,例如pfsense,比Linux系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预留带宽没用,必须每个ip独立队列,再按数据包类型划分优先级,家用路由没有这么复杂的队列,只有企业 ...

能传个图说明下吗?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传个图说明下吗?有点晕

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具体可参考LARTC指南:http://lartc.org/LARTC-zh_CN.GB2312.pdf
近两年Linux mainline kernel增加了很多新的流控队列算法,效果应该比上文提到的HTB/SFQ更好。

网友F:
运营商限制了连接数,只要局域网某台电脑把连接数用完了,其他人既有上行带宽又有下行带宽,也得等着第一个人释放TCP连接
我现在用的是爱快的软路由,每台电脑最多TCP连接数限制在100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营商限制了连接数,只要局域网某台电脑把连接数用完了,其他人既有上行带宽又有下行带宽,也得等着第一个 ...

其他运营商不清楚,至少电信公网IP是没限的,倒是很多低端家用路由器几百个并发连接就爆内存自动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电信公网IP。

我使用的是华硕 RT-N16 路由器,刷tomato。

能刷固件的都不算低端路由了,低端路由是那种几十块钱,只有2M或4M Flash,16M内存的那种,跑的是小众RTOS或高度裁剪的ucLinux,WIFI设备多点或者P2P连接数一多就容易死机然后被看门狗重启。
话说你应该考虑换个双频路由了,2.4G频段太拥挤,新手机都已经支持5.8G,速度快很多的。

网友:
家里50M光猫后挂无线路由,测速下行20,上行竟然达到1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留了上传带宽也没有改善,我试过了。

甚至我只使用一半的上传带宽,公司的其它电脑的erp都卡死得基本 ...

嫌电信上传慢的,可看看这个教程
http://rt.cn2k.net/?p=389

或者
http://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550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