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已知变压器磁氧体尺寸,初级线圈应该绕制多少圈?

楼主(2017-10-06):
我拆了个稳压器,里面有个大变压器被我拆走。现在这个变压器磁氧体被我拆出,手里有大量纯铜线,想自己绕制个变压器。求大侠给看看,初级我用直径1.0mm的纯铜线,应该绕制多少圈?

网友A:
这个是硅钢片环形铁心,要根据截面积算出铁心的传输功率,再根据输入电压算出线径,圈数可以从这个铁心的规格表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硅钢片环形铁心,要根据截面积算出铁心的传输功率,再根据输入电压算出线径,圈数可以从这个铁心的规 ...

谢谢大侠指导,我去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