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qfn转tssop封装的转接板,嘉力创做不了吗?

楼主(2017-10-06):
我觉得难度不大啊,工作人员说半孔工艺做不了,这个不能做大一点的板子,然后把板子沿着过孔切开吗?

网友:
邮票孔工艺是特殊工艺,需要加钱的

当初我也是和你想的一样的,但是的PCB厂家技术员告诉我,想法是错误的,那样切下来,过孔还有没有都是个问题,过孔大的情况下,切下来就有很多毛刺,不平整

网友:
老问题了
半孔板不是那么做的,要先做半孔再切割

网友A:
扔给顺易捷!!妥妥的,拼版没有拼版费,非绿色的板也不加钱,只是有些工艺比嘉立创差一些,不过对于你这个板子,没什么问题!看你这个板子也不大,工艺要求应该也不高,可以拼版之后打样,10*10以内拼版10pcs大板样板,50块钱应该可以搞定了!之前搞过一个小板,也是拼了之后打样,当时是做了两板,一板是厂家要求加了做半孔的费用,另一板没加要求加钱,比较了以下感觉没什么差别,不过你这个应该是1.27间距的,建议还是按照半孔工艺做,1.27的做半孔工艺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看起来貌似还真有点难度,焊盘太窄,一刀下去半个焊盘能否保住都是问题,稍微偏点过孔就没了上下层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扔给顺易捷!!妥妥的,拼版没有拼版费,非绿色的板也不加钱,只是有些工艺比嘉立创差一些,不过对于你这个 ...

你的是2.54间距吧,楼主的可是tssop,syj能按普通价格做这个间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2.54间距吧,楼主的可是tssop,syj能按普通价格做这个间距吗,

嗯,不过可以发过去看看啊!

网友C:
顺义捷  确实可以做这个。我有批量生产过2.54间距的。

半孔工艺有多一到工序

楼主:
刚才已经在顺易捷下单了,多收了50块,不过没说不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义捷  确实可以做这个。我有批量生产过2.54间距的。

半孔工艺有多一到工序 ...

兄弟,你是批量生产过邮票孔吗,在顺义捷这里。整体质量稳定吗?
我也是计划这两天正在寻找邮票孔稳定生产供应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批量生产过邮票孔吗,在顺义捷这里。整体质量稳定吗?
我也是计划这两天正在寻找邮票孔稳定生 ...

做过很多次批量。质量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过很多次批量。质量还行,

谢谢解答。
另外咨询,你的半孔有没有镀金或沉金呢? 还是做全铜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答。
另外咨询,你的半孔有没有镀金或沉金呢? 还是做全铜的啊。

喷锡 全铜。

你应该是想问我,有没做金手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喷锡 全铜。

你应该是想问我,有没做金手指吧。

不是,我是问的半孔,没问题。
这不是想着,镀点金或者沉金,有利于焊接吗,有利于信号传递吗?不过我想这种半孔,它也没办法做沉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是问的半孔,没问题。
这不是想着,镀点金或者沉金,有利于焊接吗,有利于信号传递吗?不过我想 ...

半孔 肯定可以做沉金。只是你是否出得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很多次批量。质量还行,

我是从顺易捷转到嘉立创的,几年之前他们家还是经常出问题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