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modbus地址和PLC地址不一样?用modbusslave感觉差个1

楼主(2017-10-07):
勾选这个之后  就增加了个1
标准的modbus都从0开始
PLC的都从1开始,就是名称上增加了1

网友:
这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2种不同的模式,有的modbus设备是从0 开始,所以一般触摸屏都会给你选择,你的这个软件也一样,根据要求来,勾选或者不勾选即可!

网友:
对,是相差1 的。

网友:
嵌入式用的是从PLC演变过来,肯定要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