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cloud文件丢失,玩家们看过来,能找回吗

楼主(2017-10-07):
mycloud gen1,256M内存的那种,2T容量,Firmware v04.05.00-315
在上面存了500G的电影 movie目录,自己的工作文件20G work目录,孩子到照片录像等100G photo目录,共享 public目录。因为还有几个移动硬盘,每次插上后,名字老是会变,比如,卷标为n1的移动硬盘,插上后共享里面有n1_1,但是拔了以后再插上就变n1_2。就放狗之后动手修改,用root连接ssh,如下:

1.停止wd扫描服务
/etc/init.d/wdmcserverd stop
/etc/init.d/wdphotodbmergerd stop
2.停止自动运行
update-rc.d wdphotodbmergerd disable
update-rc.d wdmcserverd disable
3.停止自动mount服务
/etc/init.d/wdAutoMount stop
然后找到wdAutoMount.conf
注释掉自动共享
#AUTO_MOUNT_SHARES_DIR="/shares"
4.重命名autoMount.db为autoMount.db.bak
5.reboot

等再启动完成后,发现除了public目录,其他目录都没了,public目录中的文件都还在,df查看,发现只占用了1%
暂时不敢乱动了,在线等

网友A:
文件应该是还在的,可以拆下硬盘挂到电脑上读取,好像是linu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应该是还在的,可以拆下硬盘挂到电脑上读取,好像是linux的?

win下用这个打开磁盘看看。

网友:
有重要文件,没有备份的情况下,lz这么玩也是胆大。
不搞2个备份盘,我是不敢拿有数据的开玩。

网友:
把你的automount.db改回来再试试吧。也许你看到的1%只是系统分区的。另外,建议先用硬盘全盘克隆,以防万一。

楼主:
把前面干的反过来干了一遍,还是一样,好在照片什么的都有备份,电影只能重新下了,经典也没多少,因为每个都是10-20G,也算好找,就在树莓派上慢慢下吧
把my cloud恢复出厂,但是对它已经没信心了,放点不重要的东西也无所谓了。
之前用树莓派作下载机,挂两个usb硬盘,用了1年多从来没丢过数据。考虑要不要搞个群晖,或者别的。

网友:
挂到linux下看看行不行,
我的群晖有次也是这毛病,挂到linux下直接copy出来了。
至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格式化一遍,硬盘也没问题。

网友B:
不敢用各种nas的原因就是丢了文件我没能力熟练linux文件系统中找回。最后发现还是装win7家庭组共享最适合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各种nas的原因就是丢了文件我没能力熟练linux文件系统中找回。最后发现还是装win7家庭组共享最适合我 ...

我也是。不过我敢用win2012 server,哈哈,只要是windows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过我敢用win2012 server,哈哈,只要是windows就行

win2012 server你敢用存储池吗?我不敢,没功夫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2012 server你敢用存储池吗?我不敢,没功夫研究。

我正在研究着用存储池,目前看起来还好。
唉,为什么存储池的好多操作都需要在powershell命令行里面做,没有图形界面。。。
有点烦人。。。

例如,建存储池是可以在图形界面下直接做的,但是一个硬盘坏了要替换就得进命令行。无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各种nas的原因就是丢了文件我没能力熟练linux文件系统中找回。最后发现还是装win7家庭组共享最适合我 ...

大胡子,你说的这个家庭组可以被远程访问吗?

楼主:
重置后,把1楼的1-3.5步骤重作了一遍
1.停止wd扫描服务
/etc/init.d/wdmcserverd stop
/etc/init.d/wdphotodbmergerd stop
2.停止自动运行
update-rc.d wdphotodbmergerd disable
update-rc.d wdmcserverd disable
3.停止自动mount服务
/etc/init.d/wdAutoMount stop
update-rc.d wdAutoMount disable

没有再动其他的,重启后功能正常,硬盘上原有的几个目录共享还是正常的,插上U盘,不再自动mount和共享
自己手动ssh进去,修改/etc/fstab和/etc/samba/overall_share,U盘可以固定共享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你说的这个家庭组可以被远程访问吗?

anydesk实现

网友E:
我的重要相片是两个mycloud保存,一个备份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重要相片是两个mycloud保存,一个备份另一个,

我有3个移动硬盘存照片,my cloud一份,一共4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