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1E12 CLASS1 百米蓝牙模块资料

楼主(2017-10-08):
     F1E12是F1 Media基于BC417开发的经典蓝牙数据透传模块,模块特点是体积小(13*13mm),输出功率达到16~18db (CLASS1级别),主从模块可以实现百米无线通讯。

     应用行业:汽车故障诊断仪,工业无线条码扫描等等

    测试模块RF性能的PCB天线验证板

    规格书概览

    上官方资料:

网友A:
在哪可以购买得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可以购买得到呢

某宝搜F1E12

网友B:
一个65,一对130这么贵会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65,一对130这么贵会有市场?

产品应用是模块本身,一般应用模式是平板电脑+模块(作下位机)或者主从模块通讯,较比别的方案距离远,DEMO板测试主要是验证功能的。
由于刚取得F1E12的代理,供货还在跟原厂方面商谈,所以没标具体价格。
模块价格在50RMB左右,批量需求的话,价格会根据需求量做相应调整。
F1E12模块在价格方面与一般的BC417的方案确实没有优势,
它主要应用是一些要求速度快和距离远的特殊行业,一般BLE和经典蓝牙方案不好实现。

楼主(2017-12-14):
增加两份硬件设计资料,一是模块和倒F型天线的PCB封装,二是CSR PCB天线相关资料

网友C:
很需要,最近一直在找外置天线的蓝牙模块,外置天线模块,100米还可以搜到信号但是已经几乎不可用了。虽然我这边没什么特殊需求,就是需要可靠距离远,数据通讯速率现在115200波特率连续发数据帧会被拆包,不知楼主代理的这个模块性能怎么样,除了信号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需要,最近一直在找外置天线的蓝牙模块,外置天线模块,100米还可以搜到信号但是已经几乎不可用了。虽然 ...

F1E12默认是115200波特率的,支持AT指令控制
现在有客户有意向用在汽车故障诊断仪,他们已经验证了读ECU数据流和刷写都没有问题,
刷写的时候数据量比较大,都能正常完成。
模块本身输出功率达到16~18db,
一般应用50米范围的话,PCB天线没问题
百米的需要外置天线。
下面是模块实测的发射功率=15.78db

网友D:
这个不错,应该更适合用来做工业无线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应该更适合用来做工业无线产品

对,这个模块按发射功率算,距离可以达到100米
BLE虽说也有class1的,但只适合传轻量数据
传输大量数据时,经典蓝牙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