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CSDN会员,帮忙下个文件?STM32_J1939

楼主(2017-10-08):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wfltmmouse/3406761
谢谢?

网友:
这里有个类似的代码,不知道是否有用

XieTongXueFlyMe的博客
http://blog.csdn.net/xietongxueflyme

SAE J1939 协议源代码分析(零)-源代码下载
http://blog.csdn.net/xietongxueflyme/article/details/75014070

网友:
https://github.com/mikebailey61/J1939_stack

--------------------------------------------------------------------------------

             xlCANdemo - Demoprogram for the 'XL Family Driver Library'

                      Vector Informatik GmbH, Stuttgart

--------------------------------------------------------------------------------

xlCANdemo is a small test application for the CAN functionality on

- CANcardX
- CANcardXL
- CANcaseXL
- CANboardXL
- CANboardXL pxi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look into the 'XL Driver Library - Description.pdf'
document.

--------------------------------------------------------------------------------

Function:

You can use the xlCANdemo sample to generate and log messages to/from the CAN bus.
This sample utilizes all important functions from the 'XL Family Driver Library'.
While the program is running you can change the options by pressing the appropriate key.

网友A:
https://github.com/yougukepp/j1939

J1939协议栈

FETURE:

有一个双进程四线程的demo
可以模拟发动起 广播信号
TODO:

调用链函数分层压入
所有函数做参数检查(前检查,后检查) 前检查在实现函数做,后检查在调用函数做
缓冲会莫名奇妙的变大
实现多包
实现地址申请
压入协议栈的函数需要修改参数用于传递压入栈的消息数据
文档tex化
使用库文件
使用说明:

进入j1939目录输入make编译

输入./test.sh测试本机模拟j1939协议
生存的j1939文件为本机j1393协议解析模拟器
更换buildvar中宏OBJ为IMX可以生成arm版的j1939解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yougukepp/j1939

J1939协议栈

多谢了!有了这些资料,会节省很多时间。
太感谢了

网友(2017-12-22):
论坛强大  感谢有您们

网友:
mark,特别是 shangdawei 的资料很好

网友B(2019-05-26):
楼上有完整且测试没问题的 STM32 J1939 代码卖嘛,私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完整且测试没问题的 STM32 J1939 代码卖嘛,私聊

网上有开源的,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开源的,我用过

麻烦给个链接,或者发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