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池供电系统DCDC选型,要求高效率

楼主(2017-10-08):
600mA锂电池供电,充电限制电压4.25V,放电截止电压2.75V,系统有一GPRS模块,要求供电峰值电流2A,待机小于3mA,电压3.6-4.2V,典型值4.0V。我找到的能输出2A的在低负载时效率都不高,而且需要是升压/降压型。如果直接锂电池接GPRS模块,3.6V以下部分估计就用不到了,估计要占电池容量的一半了。请大家推荐高效率的DCDC芯片。
顺便再求推荐个小体积低功耗的GPRS模块。

网友A:
没搞过GPRS,不过从电压范围看,就是打算给你直接用电池准备的。另外3.6V也不一定只剩一半电量,要看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GPRS,不过从电压范围看,就是打算给你直接用电池准备的。另外3.6V也不一定只剩一半电量,要看放电电 ...

这样最好了,效率还高,不过锂电池截止放电2.75V还是很低的

网友B:
gprs模块本来就是给锂电池配的。  你没见到手机都是3.6-4.2的电池吗?

所以gprs带锂电池不用dcdc  直接接。

网友C:
GPRS的峰值电流不用考虑在DCDC里面,这个2A的峰值电流用个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电池电压限制范围,电池不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模块本来就是给锂电池配的。  你没见到手机都是3.6-4.2的电池吗?

所以gprs带锂电池不用dcdc  直接接 ...

这样当然最好了,不知道放电到3.6V能放出多少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电池电压限制范围,电池不长命

这个是电池本身的规格,我也不会放电到2.7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RS的峰值电流不用考虑在DCDC里面,这个2A的峰值电流用个大电容就行了

不知道它的峰值持续时间啊,我也感觉不用这么大的DC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它的峰值持续时间啊,我也感觉不用这么大的DCDC

很短,在靠近模块的引脚处放置一个1000uF的大电容即可搞定这个2A的电流。这个模块持续供电的电流估计200-300mA就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你的其他电流,只这个模块的话,用个500mA的DCDC芯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短,在靠近模块的引脚处放置一个1000uF的大电容即可搞定这个2A的电流。这个模块持续供电的电流估计200- ...

多谢,目前又看了一个GPRS模块,直接到3.3V,直接接锂电池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