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RC多阶网络, 对于这种网络用啥软件来仿真最好

楼主(2017-10-08):
如题,要模拟仿真图片中的测试点,输入是一个方波100K/5V. 要把每点波形记录下来,做一个对比。

有试过Pads的Hyperlynx,太耗内存了,搞一次要1G没有了,搞几次就提示内存没有了。所有有没有更合适的软件呢?

网友:
Hyperlynx是板级仿真吧,肯定内存和运算量大很多

这类简单电路,MultiSim或者Proteus完全可以应付了

网友A:
差这点内存?加吧。没有8g内存,什么都干不了

楼主:
看结果 这个基本能满足需求
你这个是哪个软件 坛子里有么? 工程文件共享一下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这点内存?加吧。没有8g内存,什么都干不了

在32位虚拟机里跑得Pads 最多3G内存 每次吃1G 二三次就没有内存了

网友:
这种简单的纯无源网络(仅一个输入源),任意一款电路仿真软件都能轻松搞定。当然了,直接写状态方程,然后利用数值算法(比如利用matlab函数)解微分方程组也是轻松的

网友B:
LTspice可以,免费的,很小的软件

电路:

结果:

网友:
ltspice应该就满足要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spice可以,免费的,很小的软件

电路:

谢谢 这个我试了一下 还不错
怎么能取的 比如C1 下波形 从5%到95%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呢?

网友C:
自从用了LTSPICE之后PSPICE就没再使过了。像我们这种猴急猴急的人,用LTSPICE直接就走起简单粗暴。我录了一个视频。5分钟之内从建原理图到仿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用了LTSPICE之后PSPICE就没再使过了。像我们这种猴急猴急的人,用LTSPICE直接就走起简单粗暴。我录了一 ...

非常感谢 如刚才提到的 有现成简单的步骤提取到 上升或下降的时间吗 比如上升 1%-95%的时间, 下降95%-1%的时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如刚才提到的 有现成简单的步骤提取到 上升或下降的时间吗 比如上升 1%-95%的时间, 下降95%-1% ...

LTSPICE测这个略蛋疼。这个我平时用得不多。我录了人操作视频。在波形图里边捣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结果 这个基本能满足需求
你这个是哪个软件 坛子里有么? 工程文件共享一下吧

看起来像t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