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一阵一阵响,有没有控制风扇软件啊

楼主(2017-10-08):
有时候什么任务也没有风扇也不转没有声响,有声响是因为里面温度高热空气才会响

网友A:
我之前试过类似的问题,保修期内维修,回复说风叶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试过类似的问题,保修期内维修,回复说风叶断了

我这个肯定不是

网友B:
出风口堵了,用电吹风吹一下,别开加热,吹冷风哈,关闭电脑后再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风口堵了,用电吹风吹一下,别开加热,吹冷风哈,关闭电脑后再吹

这样不会把灰尘又吹进去?我都是直接拆下来清洗的,效果显著

网友:
感觉所有控制风扇的软件效果都不行。还是得靠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会把灰尘又吹进去?我都是直接拆下来清洗的,效果显著

有些笔记本拆机太麻烦,吹吹能管半年

网友:
咨询官方吧,这个是bios控制的。进去看有没有设置的,或者更新一下。我的笔记本风扇策略可以软件控制,是笔记本自带的软件t420.这说明电脑软件与bios匹配可以控制的。你的问题只能是bios解决,送修吧

网友:
拆风扇除毛絮。。。堵了就这样。清理过后电脑安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