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跳过DAC再放大的数字功放是不是真能达到HIFI效果?

楼主(2017-10-08):
跳过DAC再放大,直接数字处理后大功率DAC直通音箱。如果说数字处理会失真,那么CD到line out也是数字转模拟出来。只不过现在是大功率DAC罢了。就是价格有点贵,成本不应该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输入肯定不是 line in,而是数字输入,比如: 同轴或光纤。

是的,我只是举例。直通音箱的信号其实也是DA,只不过是大功率罢了。而通向lin out的是小功率,但原理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不经过中间环节的数字功放不应该是传说中的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以后可能是后端大功率DAC方案的PK,而重点成本也在那里。

网友:
就是所谓的全数字功放,之前坛子里卖的原子的那块板子也是纯数字的。

数字有数字的好处,模拟有模拟的好处。数字可以在很小的体积下做出很大功率来,模拟的多多少少会代入音染,也许就是所谓的模拟味。

虽然数字功放从问世发展到现在这么多年,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但是不管如何都是不被HIFI界认可的~

网友:
数字功放与hifi无关。通常输出部分的LC filter截止点在27KHz,此部分影响听感。另功放内阻太小,听起来速度太快,不够拖泥带水。

网友B:
就算是数字信号,貌似出来的声音也不太一样。。。。

本人的DAC用的是D19 24bit版本,然后音源文件一样,网上下的无损,通过以下方法播放:
1、刻碟+CM206+同轴输出,接到D19,就是好听的多;
2、电脑-USB数字界面+同轴,接到D19,干净平淡,听了不想听了,没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数字信号,貌似出来的声音也不太一样。。。。

本人的DAC用的是D19 24bit版本,然后音源文件一样,网 ...

电脑-USB数字界面+同轴。数字处理有失真?比如过程中做过EQ处理。

网友:
HiFi是一门神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USB数字界面+同轴。数字处理有失真?比如过程中做过EQ处理。

用EQ,就不敢说玩音响了,呵呵~~

foorbar播放,输出选数字界面,应该没多少EQ的了

网友:
完全没有DAC 后面也是直接驱动数字功放ic的, hifi人士最鄙视的模式

网友:
纯数字功放目前有三种架构,最低端的是PCM直接转PWM,纯开环,多数用于廉价设备,例如玩具、大声公之类的。
第二种是内置DAC + 闭环PWM数字功放,其实就是把传统DAC和模拟输入的数字功放集成在一起而已,这个是目前最常见的类型。
第三种才是真正的纯数字功放,直接将输出作为Sigma-Delta调制器的反馈输入,相当于一个大功率Sigma-Delta DAC。不过由于Sigma-Delta DAC的调制频率非常高,大功率MOSFET很难做到那么高的开关频率,所以技术上还不成熟,功率做不大,并不常见。估计等以后GaN FET成本降下来以后这种类型的数字功放才会普及。

楼主:
现在手机的外响基本是用第二种吧?省空间省电。音量大。

网友:
失真不一定是坏事。

网友:
hifi这事儿你得清楚自己的需求,是最大程度还原录下来的声音(录下来的声音在录制的时候就已经有湿疹)还是要好听的声音,比如湿疹很大的胆机。

网友:
HIFI 生意现在那么好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数字信号,貌似出来的声音也不太一样。。。。

本人的DAC用的是D19 24bit版本,然后音源文件一样,网 ...

説明你喜歡加了味精的聲音 ......

网友:
gzhuli说的第三种方式,是现在sony很多播放器采用的方式,sony应该叫HX-MASTER技术。

最近在评估的SONY的案子,就采用了他们自研的codec,集成了数字功放,只能推的动耳机,对比样机是索尼大法家的金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説明你喜歡加了味精的聲音 ......

我不否认我爱听的,可能是有误差的声音~~但是按照数字信号的观点,"1、刻碟+CM206+同轴输出,接到D19,就是好听的多;"的误差,是否只可能来自时基抖动的误差?从而产生失真?为什么那么恰好,这个误差就是好听的?

呵呵,当我与卖CM206光驱的卖家交流时,他自信的说"不然以为我傻啊,费尽周折来这样搞,还不是为了听着好听?"

题外话:
单独听CM206自带的DAC,已经很好听了,但是和D19解码一对比,就发现黯淡了许多;
所以觉得器材,有时候需要对比着来听,才能发现哪个好,哪个好听,人吃东西的品味,听声音的耳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好的,都是广泛接触比较中潜移默化中升级的

古语云: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可惜财力精力不足,只能浅尝辄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否认我爱听的,可能是有误差的声音~~但是按照数字信号的观点,"1、刻碟+CM206+同轴输出,接到D19,就 ...

是不是到达了能区分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境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説明你喜歡加了味精的聲音 ......

声音在录制后就经过了后期处理再发布的 所有的几乎都加了调料 估计现场演唱会的麦到喇叭之间也有频段拉高拉低吧  说白了还是跟饭店一样怎么把调料调的让美食评论家称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声音在录制后就经过了后期处理再发布的 所有的几乎都加了调料 估计现场演唱会的麦到喇叭之间也有频段拉高 ...

据说有些,已经不是现场录制了,而是各个乐器单独演奏录音,然后后期合成在一起的,距离远近,都可以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些,已经不是现场录制了,而是各个乐器单独演奏录音,然后后期合成在一起的,距离远近,都可以调节 ...

  跟电影特效一样,考虑失真和真假夸张没啥意义,目标其实是满足人的主观感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否认我爱听的,可能是有误差的声音~~但是按照数字信号的观点,"1、刻碟+CM206+同轴输出,接到D19,就 ...

估计是CD本身dsp给你做了点eq或者激励……和时钟信号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F:
老旧的功放效率低的很早就该淘汰了,高端的数字功放体积小重量轻,我是没见过那个高级音响还用模拟功放电路的,现在轻骑兵,惠威,漫步者都出数字功放的音响了,单芯片功率放大,EQ均衡器,单片机内核都集成了肯定比那一大坨好几十斤重的功放机强

网友F:
现在科技在进步了,原件缩小整合是趋势,我这里有一个安桥的功放大概十几年了吧,输出功率才80W只有两个声道,重达20公斤!去年当废铁卖的3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CD本身dsp给你做了点eq或者激励……和时钟信号关系应该不大

CD是光驱的CM206;同轴板是少帅的,这两个,都是玩这个的常用搭配,没见过他们说有EQ或者激励功能,否则也不会成为经典搭配,所以这两个加音染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这样操作,好像已经将音频跳过了光驱DSP的处理了,将CD光头读取的信号,直接走少帅板子,变成同轴输出,给外置的DAC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科技在进步了,原件缩小整合是趋势,我这里有一个安桥的功放大概十几年了吧,输出功率才80W只有两个声 ...

我是坚决抵制数字功放的哦!~~

这样又不得不说下往事:

数字功放,刚看到它那会,我读大二还是大三,拓品,使用数字功放搭配发烧器件,在HIFI论坛的宣传和广告,果断引起我的兴趣,价格不高,宣传又叼,以为是屌丝逆袭的希望所在;

同宿舍的另外两个同学,因为看我玩电子,也想玩功放,寄托希望,和我一起买;共3套;

然后买的时候,我跟女友出去谈恋爱了,另外两个同学去的,在燕塘自提的~~~

拿回来一听,低音完全没有,听个响都嫌弃它。。。。

于是,对我打击很大,顺带影响了另外两个同学,好几年都没去碰过音响了。。。。

到目前,我还拾掇回一些,另外两个同学,就不再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是光驱的CM206;同轴板是少帅的,这两个,都是玩这个的常用搭配,没见过他们说有EQ或者激励功能,否则 ...

建议上逻辑分析仪测,看看是不是真的bit-perfect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科技在进步了,原件缩小整合是趋势,我这里有一个安桥的功放大概十几年了吧,输出功率才80W只有两个声 ...

放论坛啊,我当散热片收也比30多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旧的功放效率低的很早就该淘汰了,高端的数字功放体积小重量轻,我是没见过那个高级音响还用模拟功放电路 ...

看来你对高级音响的门槛定得还挺低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对高级音响的门槛定得还挺低的……

现在漫步者R1900都用上数字功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漫步者R1900都用上数字功放了

漫步者,是电脑多媒体音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漫步者R1900都用上数字功放了

漫步者有HiFi音响?未入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科技在进步了,原件缩小整合是趋势,我这里有一个安桥的功放大概十几年了吧,输出功率才80W只有两个声 ...

隐约觉得好浪费~
2声道,说明不是AV功放;
20公斤,好歹也算个追求音质的重量了。。。

网友(2017-11-17):
引用 网友F:
老旧的功放效率低的很早就该淘汰了,高端的数字功放体积小重量轻,我是没见过那个高级音响还用模拟功放电路 ...

连漫步者之类的都算高级音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漫步者R1900都用上数字功放了

你比大师还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