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信号驱动用74HC245合适还是用74HCT245?

楼主(2017-10-09):
  I2S信号为TTL电平,但是一般74HC245是CMOS电平。由于平板电脑A20核心的I2S信号驱动明显不够,所以用74HC245做信号驱动整形,但是I2S为TTL电平,用TTL电平去驱动 以 CMOS电平输入的74HC245 可能有点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电平匹配的问题?

楼主:
74HCT245 是TTL电平输入CMOS电平输出的,这个和平板电脑A20核心的I2S输出信号是匹配了,但是74HCT245需要5V供电,一方面很多DAC数字部分都是3.3V供电,5V需要新增一组电源,比较麻烦。另一方面74HCT245输出为CMOS电平,去驱动TTL输入的DAC芯片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再次请教大家,万分感激!

网友A:
3.3V的TTL和CMOS可以直接接,没有问题,看下图。

TTL 输出低为0.4v以下,高为2.4v以上。
CMOS输入0.2VCC=0.66V以下认为低,0.7VCC=2.3V以上认为高。

CMOS输出低VCC-0.1=0.1V以下,高为VCC-0.1=3.2V以上。
TTL输入0.8V以下认为低,2V以上认为高。
所以一点不冲突。

网友:
如果是5V的CMOS驱动TTL没有问题,但是TTL驱动CMOS就需要考虑了,因为TTL输出高为2.4V,而CMOS的输入高最低为0.7VCC=3.5V。

网友B:
没见过5V 的DAC芯片
也没见过I2S驱动不了DAC芯片的
新一代低功耗codec都有1.8V的I2S接口了。
楼主要用A20驱动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5V 的DAC芯片
也没见过I2S驱动不了DAC芯片的
新一代低功耗codec都有1.8V的I2S接口了。

A20 I2S输出驱动4片TI的PCM5100 DAC芯片  因为用网线传输I2S信号 线比较长有1米多,所以到DAC端I2S信号已经很差,需要用74HC245做驱动整形。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芯片?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加在A20端好还是加在经过网线的DAC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的TTL和CMOS可以直接接,没有问题,看下图。

谢谢您热心的解答! 但是74HCT245是TTL输入 必须5CV供电!看到你的截图里面有LVTTL 有这种3.3V供电的TTL芯片吗?求推荐!

还有听您说在3.3V供电的情况下TTL驱动CMOS没有问题,但是毕竟TTL的芯片输出驱动电流要比CMOS芯片大不少!对于驱动多个终端的重负载或者长距离的线还是更合适吧?

网友C:
双绞线当然要配AM26LS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绞线当然要配AM26LS33

这个芯片是四路差动线路接收器,有四路差动线路发射器的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四路差动线路接收器,有四路差动线路发射器的芯片吗?

AM26LS31    兄弟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热心的解答! 但是74HCT245是TTL输入 必须5CV供电!看到你的截图里面有LVTTL 有这种3.3V供电的TTL ...

驱动 4片DAC, 而且距离有1米这么长, 还不如改为光纤传输;

很多音频设备都是这样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热心的解答! 但是74HCT245是TTL输入 必须5CV供电!看到你的截图里面有LVTTL 有这种3.3V供电的TTL ...

74lvc245 TTL兼容。

The 74LVC245A is a high performance, non-inverting octal transceiver operating from a 1.2 to 5.5V supply. High impedance TTL compatible inputs significantly reduce current loading to input drivers while TTL compatible outputs offer improved switching noise performance. A VI specification of 5.5V allows 74LVC245A inputs to be safely driven from 5V devices. The 74LVC245A is suitable for memory address driving and all TTL level bus oriented transceiver applications.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sn74lvc245a.pdf

http://www.onsemi.cn/pub/Collateral/74LVC245A-D.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A20 I2S输出驱动4片TI的PCM5100 DAC芯片  因为用网线传输I2S信号 线比较长有1米多,所以到DAC端I2S信号已 ...

1米长建议用spdif输出。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45 TTL兼容。

The 74LVC245A is a high performance, non-inverting octal transceiver operating ...

恩  谢谢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 4片DAC, 而且距离有1米这么长, 还不如改为光纤传输;

很多音频设备都是这样干 ...

光纤是好!但是A20输出I2S需要转换 成本高一点!也要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米长建议用spdif输出。可靠。

恩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26LS31    兄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45 TTL兼容。

The 74LVC245A is a high performance, non-inverting octal transceiver operating ...

http://www.onsemi.cn/pub/Collateral/74LVTH245CN-D.pdf    这颗芯片怎么样?驱动电流更大些!

网友:
搞错,看成I2C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 4片DAC, 而且距离有1米这么长, 还不如改为光纤传输;

很多音频设备都是这样干 ...

想尝试下光纤收发,请问有什么片子或套件推荐的吗?

网友E:
长线传输i2s信号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线传输i2s信号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能短越短越好!没办法才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