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从老的DSP中读出程序形成文件烧录到新的DSP中

楼主(2017-10-09):
有个项目由于是早期项目, 程序版本搞混了, 新的程序发过去总跟现场对应不上,老的又找不到.
现在想的办法是从现场的DSP中读取程序后形成.OUT文件烧录到新的DSP中, 密码知道. 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请有高手指一下

网友:
虐待开发人员的后果,呵呵

网友:
估计得罪老的程序员了   ,新的人接不上

网友:
参考ti的sci boot方法,下个程序到ram中通过串口读出来,自己组成hex文件

网友:
虐待开发人员的后果,呵呵,虽然我知道怎么弄但是上面大家一说,我都不敢公开了

网友:
这么严重

楼主:
不是啊, 很多年了, 开发人员流动也正常啊
小公司早期资料归档不正规,资料资料流失了

网友A:
小公司老板一般销售出身,觉得啥都很简单。好了,很简单就不用交接了,等后来的去自己读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公司老板一般销售出身,觉得啥都很简单。好了,很简单就不用交接了,等后来的去自己读程序吧 ...

你们真的想多了
公司从97年成立,到现在技术人员流动也正常啊;
早期管理不规范也可以理解吧

楼主:
而且,就算离职,也保持联系的,只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到了,有什么办法
有些人离职了,现在还做我们的兼职
我不是老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就算离职,也保持联系的,只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到了,有什么办法
有些人离职了,现在还做我们的兼职
我 ...

用的dsp型号是哪个啊?

楼主(2017-11-11):
引用 网友B:
用的dsp型号是哪个啊?

TI 2407LF
比较早的型号了

楼主:
小公司, 早期哪有什么管理可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 2407LF
比较早的型号了

你知道key的话,直接用tds510连上dsp,就会显示汇编界面,然后吧汇编程序全部复制下来,再按照汇编的格式写头文件开始的一些处理,然后再弄个cmd文件,就可以了,很多反汇编的都是这么操作的

补充:记着用ccs3.1 or 3.3

网友:
先用仿真器连接,然后save data,把flash的数据全部保存下来,dat格式,其实就是纯数据。然后新建一个工程,建立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就是保存的数据内容,把数组定位到flash空间。编译,就得到了.out文件,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key的话,直接用tds510连上dsp,就会显示汇编界面,然后吧汇编程序全部复制下来,再按照汇编的格式 ...

大神,我有510+ccs3.3,求教详细操作步骤,感谢

网友:
直接用CCS读取 另存位hex或者out就可以了

楼上说CC3 其实任何版本都可以

网友(2021-11-16):
TMS320C2611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