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品牌的内存条用在一起没影响吧?

楼主(2017-10-09):
一个是笔记本原装,一个是买其他的后装,例如 金士顿,或者威刚那些

内存大小、频率一样 都是ddr3  ....应该没影响吧

顺便问下,哪种内存条好些?

网友A:
有的内存条兼容性很差.我用过芝奇内存,台湾制造,一开始买过一条8g的,当时是双面颗粒的,后来又加了一条单面的,机器就经常重起,单独用都很稳定.就把那条旧的打静电打坏,京东给换条新的单面的,这回就稳定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三星、镁光都很好

金士顿尽量避免。

请问你邮购部的笔记本是怎么配的内存条?

我记得8G的也是单独加的
=====
京东了下,前几页都是金士顿,威刚类的....镁光都极少....单独找三星牌子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内存条兼容性很差.我用过芝奇内存,台湾制造,一开始买过一条8g的,当时是双面颗粒的,后来又加了一条单面 ...

我就是怕这种情况,新买电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存条

网友:
一般没事,有事退掉再买

网友:
最好买相同品牌颗粒数一样的。我之前的联想笔记本买了相同牌子的都不行,后来买相同牌子相同颗粒数的才好了

网友:
我之前两根不同品牌一起用,偶尔死机,但单独用就没问题,楼主做好心里准备。

网友:
三台电脑都是混用的,一般没问题,有问题就改一下SPD

网友:
相同品牌型号的不同批次的都有可能有问题。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