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树莓派用于工业检测设备中是否可行?

楼主(2017-10-09):
做一台设备:通过图像检测产品是否合格,外带一些输送控制(步进、气缸、光电)。
首选方案是工控机+PLC,但是这样成本不低,前期能接受,但后期设备价格降下来后可能吃不消。
由于这设备不会涉及人身安全,所以斗胆用树莓派来做。所以来问问大家意见如何?还有树莓派3B的性能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树莓派核心板啊,,就是  Compute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核心板啊,,就是  Compute module

是的,
加个摄像头,800万像素的,其它IO通过光耦隔离,再配个好点的电源(正在看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网友B:
树莓派工业版,普通版 SD卡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C:
设备故障影响不大的,产品数量少的可以使用,量大的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故障影响不大的,产品数量少的可以使用,量大的不建议用。

请教有哪些风险。
这台设备故障后影响不大,只要复位能重启,一年停机两三次也能接受。
量还行,估计一年能有个上百台

网友:
可以啊,  你树莓的 电源,IO   都像PLC那样 做好隔离, 光耦隔离, 那树莓就妥妥的运行啊.

你看那些串口屏都不是一样用的好好地. 也是单片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加个摄像头,800万像素的,其它IO通过光耦隔离,再配个好点的电源(正在看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

Compute module做检测设备应该没问题,性能够不够就看你需要多强的性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工业版,普通版 SD卡没几天就坏了

不至于吧,手机上的SD卡不是可以用很久吗,实在不行不要数据库了,尽量不写SD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手机上的SD卡不是可以用很久吗,实在不行不要数据库了,尽量不写SD卡 ...

手机的sd 卡也很容易坏,工业环境 极端情况下sd卡一天都坚持不住,工业环境 尽量使用emmc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哪些风险。
这台设备故障后影响不大,只要复位能重启,一年停机两三次也能接受。
量还行,估计一年 ...

就怕换代停产了  现在买2代的就不好买了

网友:
感觉可以,只要sd卡没问题

网友:
这玩意是教学用的吧,不能贪图便宜

网友D:
工控机+运动控制卡吧,你那种售后维护成本很高

网友:
西门子的SD卡 512M的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运动控制卡吧,你那种售后维护成本很高

第一版方案是工控机处理图像,PLC处理所有动作。
所以树莓派主要是实现图像处理部分,其它部分不用树莓派也能接受。这样也能省下不小一笔费用。
如果树莓派连PLC的活也能做了就更完美。
---------------
您说的维护成本是指出问题上门服务的费用吗?还是其它

网友:
关键是要出货的时候能有稳定供货么

网友(2017-11-16):
arduino出过PLC树莓派不行的MCU就不是针对工控的,M系列的才是

网友(2018-08-14):
我见过用树莓派做的上位机监控软件。当时还不知道树莓派。

民用。死机不影响设备运行

网友:
资料收集中。。。。

网友E(2018-09-20):
楼主搞得如何了

网友:
玩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得如何了

老毛病,点亮,然后吃灰

网友:
小东西可以,你这个项目算是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