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指针赋值报错

楼主(2017-10-09):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ST;

ST *OO;

ST &OO;//这样写报错

OO->a=10; 只能内存地址  不能对实体赋值

网友A:
你需要去复习 C 语言基础。

可以先去这边:「分享一本经典好书 《高质量C++&C 编程指南》 逢人必荐 终身受益」,下载那本书,快速攻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去复习 C 语言基础。

可以先去这边:「分享一本经典好书 《高质量C++&C 编程指南》 逢人必荐 终身受 ...

你这里面就没有介绍结构体指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面就没有介绍结构体指针的

结构体指针也是指针,没有什么差异。
你有什么疑惑呢?

网友:
没见到楼主有提出疑问,只是在陈述

网友:
野指针?OO没有具体地址。

网友:
基本概念没理解到。指针,变量,指针变量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ST;

ST *OO;
ST CC;

uint8_t buf[20];

void testFunc(ST *bb)
{
        bb->a=2;
        bb->c=3;
}

int main()
{
        OO=(ST*)buf;
        OO->a=1;
        OO->b=2;
        testFunc(&CC);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去复习 C 语言基础。

可以先去这边:「分享一本经典好书 《高质量C++&C 编程指南》 逢人必荐 终身受 ...

谢谢分享,基础知识得好好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int a;

我的哥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int a;

我懂了 我说C++可以直接取地址数据,C还要给结构体数组空间,这明摆着就是个坑啊

网友:
楼主要引用? ST &OO = OO; 好像名字重了。

网友:
你把c++的引用拿到c里面了,c中&只有取地址意义,没有引用这种做法

网友:
“ST &OO;//这样写报错”
这里的&就是不符合语法的。没有这样用的,C++里有引用,但好像也只能在声明函数形参的时候使用。
C里面必须先定义指针ST *OO;再用同类型的变量的地址给指针赋值。

网友:
如果是c  必须报错啊 *有  你从哪看到定义变量带&  带这个表示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int a;

用了这么久的 C,给结构体中的某成员赋值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
今天遇到这个办法,知道它可行。但还不解其中的原理?能告知否? 也就是为什么要借助函数和数组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了这么久的 C,给结构体中的某成员赋值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
今天遇到这个办法,知道它可行。但还不解 ...

请去 2 楼,去那边的链接看看。
这个是指针的概念,指针只是一个指针,需要指向有效的存储空间,才有意义。
这边的数组,便是有效的存储空间,而不是为什么要借助函数和数组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去 2 楼,去那边的链接看看。
这个是指针的概念,指针只是一个指针,需要指向有效的存储空间,才有意义 ...

是我多虑了,看上面的讨论,我还以为:不能用结构体指针操控它所指向的结构体中的成员进行赋值。说到底还是用的少,容易被带歪,多用多看调试信息通过实践印象更深刻。

网友:
指针在使用前初始化时要先制定指向的内存或地址

网友:
c++的引用也不是这么用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