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比如"25*10+1"的字符串计算出来?

楼主(2017-10-09):
现在解释器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是用C工程开发,需要这个字符串计算机功能

网友A:
字符串查找运算符分隔后计算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查找运算符分隔后计算不难吧

还有括号等先后顺序

楼主:
就加减乘除可以了,字符串长度可以随意

网友B:
自己写个解释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解释器.

比较高深,我先找找有没现成的,我想肯定有

网友C:
可以用 https://www.gnu.org/software/libmatheval/manual/libmatheval.html

能否把字符串表达成 RPN 方式? 然后 C 中应该有 RPN 库,比如 25 10 * 1 +
如果可以表达成 s-expression 也能用 http://sexpr.sourceforge.net/
(+ (* 25 10) 1)

有人说直接用 Lua 的库
有人说有 https://github.com/codeplea/tinyexpr
有人说用 http://expreval.sourceforge.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高深,我先找找有没现成的,我想肯定有

肯定有现成的,SQL语句就可以计算,如果你在PC上用直接执行SQL语句,MCU上找不到现成的可以,去看看开源的SQL解析器比如sqlite

网友D:
我记得当时是学编译原理还是数据结构来着,有楼主标题这么一道经典例题,用栈来实现的。
以“C 表达式求值 栈”为关键词搜索,能搜到一些结果,不过都是C++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当时是学编译原理还是数据结构来着,有楼主标题这么一道经典例题,用栈来实现的。
以“C 表达式求值  ...

好的,现在脚本解释器都有这功能,c还得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https://www.gnu.org/software/libmatheval/manual/libmatheval.html

能否把字符串表达成 RPN 方式 ...

这么好,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https://www.gnu.org/software/libmatheval/manual/libmatheval.html

能否把字符串表达成 RPN 方式 ...

非常感谢 tinyexp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很经典的算法,记得是栈实现的。

网友:
http://m.blog.csdn.net/kanamisama0/article/details/52866025

网友E:
编程中的大难点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程中的大难点之一

请参考我的这篇文章,其实这个不难,就是一个有限状态机

编译器的实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903-1-1.html

网友:
逆波兰表达式 二叉树

网友:
递归的方法发一波。
之前一直在用的。

/**
  * @brief  Four arithmetic operation.
  * @param  *s: Expression start.
  * @param  *e: Expression end
  * @retval ret
  */
int calc(const char *s, const char *e)
{
    int layer = 0;
    const char *p;

    for (p = e; p >= s; --p) {
        switch (*p) {
        case ')': ++layer; break;
        case '(': --layer; break;
        case '+':
            if (0 == layer) return calc(s, p - 1) + calc(p + 1, e);
            break;
        case '-':
            if (0 == layer) return calc(s, p - 1) - calc(p + 1, e);
            break;
        }
    }

    for (p = e; p >= s; --p) {
        switch (*p) {
        case ')': ++layer; break;
        case '(': --layer; break;
        case '*':
            if (0 == layer) return calc(s, p - 1) * calc(p + 1, e);
            break;

        case '/':
            if (0 == layer) return calc(s, p - 1) / calc(p + 1, e);
            break;
        }
    }

    if ('(' == *s && ')' == *e) return calc(s + 1, e - 1);
    return ato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