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扰严重的工业场合如何能准确的检测交流电过零信号?

楼主(2017-10-09):
要做一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电路,需要准确的过零信号,在变频器很多谐波干扰很严重的场合如何能准确的确定过零信号?

网友A:
加入卡尔曼滤波 ,但是有延时,以前用过误差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卡尔曼滤波 ,但是有延时,以前用过误差率很低

能不能用硬件解决

网友:
能用软件解决不是更好吗

网友:
硬件处理滤波难度有点大

网友B:
信号处理,实时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处理,实时分解.

各位说的都太难了,我只不过是想用STC51 检测过零 定时器延时控制导通角驱动几个可控硅而已。要真是又是信号处理又是滤波的怕是要上DSP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说的都太难了,我只不过是想用STC51 检测过零 定时器延时控制导通角驱动几个可控硅而已。要真是又是 ...

stm32搞定  软件上来做  硬件估计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搞定  软件上来做  硬件估计比较困难

谢谢你我去找找卡尔曼滤波器资料

网友:
若控制与被控端因传输被干扰就改差分传送,但集成在一片版上就 DSP + ADC + DAC 吧!
别告诉我连这样也无法准确检测到过零信号,若是...装隔离屏蔽吧!顺道一起将抗辐射线一起隔离。
假若再不行,可控硅调压电路改 VR 直接人来操作,而 VR 的输出入端都接上电容减小其干扰。再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隔离变压器加光耦完美解决,采样斩波拉倒3K没问题

网友:
记住下降沿中断,然后斩波,在触发

网友:
加个锁相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搞定  软件上来做  硬件估计比较困难

软件过零实时性是个问题吧,会受到程序中其它任务的影响,而且还要用算法来检测,做到绝对过零触发很难吧,硬件过零通过外部中断触发应该是更好

网友:
前边用RC滤波把干扰去掉, 效果好点就用电压互感器;

以上一上就说要加 什么鬼滤波算法的都是忽悠人(而且是误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过零实时性是个问题吧,会受到程序中其它任务的影响,而且还要用算法来检测,做到绝对过零触发很难吧 ...

那就看你对任务实时性的要求了  我以前设最高优先级,所以延时2ms都3ms

网友D:
加二三级低通滤波,什么事也没有了,设置转折频率为20-30HZ,  造成的移相软件补偿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对任务实时性的要求了  我以前设最高优先级,所以延时2ms都3ms

误差2到3ms?我有个类似应用,需要在电网电压过零闭合开关,闭合瞬间要做到绝对过零,至少0.1ms以内吧,用软件过来应该是不可靠的吧,误差在0.5ms以上估计开关会被损坏

网友:
参考软起动的过零触发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误差2到3ms?我有个类似应用,需要在电网电压过零闭合开关,闭合瞬间要做到绝对过零,至少0.1ms以内吧,用 ...

不是误差2~4ms  时因为滤波的延时  0.1ms 一个抖动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误差2到3ms?我有个类似应用,需要在电网电压过零闭合开关,闭合瞬间要做到绝对过零,至少0.1ms以内吧,用 ...

而且您用的是什么开关,能控制在0.1ms 双向可控硅 or IGBT or MOS  如果时继电器那就没意义了,除非有预测过领的功能

网友E:
我的办法是滤波--》运放放大一万倍,或者用比较器。
实验在600V,400A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会有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误差2~4ms  时因为滤波的延时  0.1ms 一个抖动就挂了

你这个延时的时间是有抖动的吧,不能保证每次过零到来时软件检测到的延时都一致吧,我需要检测到电压过零后,在下一个周期的过零点闭合,对这个零点闭合的时刻要求比较高。
我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所以要求继电器的机械弹跳要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延时的时间是有抖动的吧,不能保证每次过零到来时软件检测到的延时都一致吧,我需要检测到电压过零 ...

肯定时固定的啦 2ms 到4ms 时滤波系数不同的结果,因为以前后备电源要求15ms里面一定要切换过来,而且当时用的是普通继电器,但是测试了继电器动作要7ms ,所以就一个周期的时间,所以当时用了软件。还要计算市电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时固定的啦 2ms 到4ms 时滤波系数不同的结果,因为以前后备电源要求15ms里面一定要切换过来,而且当 ...

可能要求上有所区别吧,你差个0.1ms也没关系吧。因为程序跑一个周期都不止0.1ms,用软件检测如何保证我在过零点误差不超过0.1m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办法是滤波--》运放放大一万倍,或者用比较器。
实验在600V,400A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会有延迟 ...

过零点设置的低,抗干扰能力弱,谐波都有可能触发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办法是滤波--》运放放大一万倍,或者用比较器。
实验在600V,400A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会有延迟 ...

使劲用低通滤波撸掉所有高频再用放大一万倍检测过零吗?低通滤波电路会不会造成相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二三级低通滤波,什么事也没有了,设置转折频率为20-30HZ,  造成的移相软件补偿一下就可以了 ...

你好低通滤波器造成的相移是固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劲用低通滤波撸掉所有高频再用放大一万倍检测过零吗?低通滤波电路会不会造成相移呢? ...

会,相移是固定的,只能作为一个时间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低通滤波器造成的相移是固定的吗?

频率不变,滤波造成的移相不会变,是个常数。但如果频率变了,移相也会变,比如50HZ系统到60HZ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