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M705的休眠电流测试出来了

楼主(2017-10-09):
确实是省电:

M705:
刚上电或者休眠唤醒后,16MA,最高超过20MA待续几秒时间约5秒吧,鼠标移动时2.5-5MA之间变动。停止移动时马上(不用1秒)电流跌到0.7MA,10秒后跌到0.04-0.18MA跳动,每3秒电流脉冲式出现0.18MA电流(万能表显示值,实际可能比这个大),一瞬间又跌回0.04MA。这个3秒一周期,电流显示大概0.04-0.05-0.06-0.18这样子。约10分钟后电流变成了0.03MA。2000UA档显示 27-31UA之间跳动。

前段时间测试雷柏7800P的数据如下:
刚刚测量了一下,运行时电流大约10多毫安居多,有时候高达50毫安。静止几秒降到几毫安,再过几秒一点几毫安,再过几秒0.34毫安,持续10分钟左右,电流变成0.10-0.25之间跳动,估计这个就是待机电流。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准确的,因为万用表的uA档串联电阻较大,被测电路可能一激活就欠压复位了,然后就会处于某种未正常启动的未知状态。所以用mA档来测比较靠谱,等完全休眠后再打到uA档来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准确的,因为万用表的uA档串联电阻较大,被测电路可能一激活就欠压复位了,然后就会处于某种未 ...

这个我注意到了,20毫安档也是显示0.03毫安。我切换档位时是用镊子短路万能表再切换的。测量完切换回毫安档后呼醒鼠标没有死机,指标会动。
PS:如果在微安档唤醒会死机。

网友:
用直流电源,带电压电流显示的比较准确和省事

网友B:
直流电源+10毫欧 金属箔电阻+34401

网友C:
这个鼠标电池用两年一般没问题,PS:楼主暴露脚丫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10毫欧 金属箔电阻+34401

34401沒那麽強

网友D:
这个标测得准我吃翔

网友E:
万用表反应比较慢,短时瞬间电流测不出来。

网友:
串个22欧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端的电压,把各个状态的电压都测出来,算平均值,比这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标测得准我吃翔

我用了两个表来测量的,图上的表UA档,我用6V串200K电阻测量对比过基本上是准的。另外一个表也是参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反应比较慢,短时瞬间电流测不出来。

大概拿个平均值就可以。主要要用来对比其他鼠标的耗电情况。又不是写论文发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鼠标电池用两年一般没问题,PS:楼主暴露脚丫子啦!

LZ是个不合格的电工(不注意安全),最起码要穿个拖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个不合格的电工(不注意安全),最起码要穿个拖鞋

家里有地板,脱了鞋舒服。

楼主:
M705的休眠电流已经做到极致了。通过网上的拆解图可以看到它使用了低到0.9V启动,2.2V输出的DC-DC。芯片空载时输入电流是20UA。现在30UA的休眠电流其实大部分是DCDC本身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