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数字测温电路的校准问题

楼主(2017-10-09):
请教各位,从批量生产的角度,为提高精度,是否可以对数字测温芯片进行校准(譬如ds18b20)?个人感觉好像不太好操作,因为此即使校准了一个或几个温度下的误差,好像也没有办法用数学公式归纳计算其他温度下的误差。

网友:
如果当前得到的温度线性度不好那就换方案吧,你所能校的只是offset。
如果线性度都要校,温度不像是电压,这个物理量比较难找基准源。

楼主:
换方案是说只能用ntc或pt1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