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失败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7-10-10):
手机貌似中病毒了,想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数据时清除所有数据失败,发现清除用户数据失败。。之后重启就起不来了,一直显示MI的标志,用数据线插上电脑,电脑上也没反应,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刷好了,详见此帖:http://www.miui.com/thread-2027508-1-1.html

网友:
果断换手机

网友:
雷布斯被打脸了

网友A:
重新升级固件,也就是2楼说的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升级固件,也就是2楼说的线刷

线刷电脑连不上手机怎么刷啊

楼主:
http://www.miui.com/shuaji-329.html

我按照三个步骤,第一个因为开不了机,而且连不上电脑所以实验不了。开机就死在这里了:

第二个我把文件改名放大SD卡里面之后,点update显示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刷电脑连不上手机怎么刷啊

找对应你手机型号的论坛,上面一般都会有相应的固件包和刷机工具,以及教程,多看几遍就可以了

像你现在这种,有2个办法:
1,进入bootloader 进行刷机
这种刷机只有刷官方完整固件包
2,就是折中一下,进入bootloader

刷第三方的recovery ,刷完后进入第三方recovery ,进入sideloader模式,进行线刷,
或者挂载成U盘,把固件包复制进手机,然后在手机上进行升级

具体的查看相关教程吧

网友:
线刷和卡刷要是不行,就拆机换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应你手机型号的论坛,上面一般都会有相应的固件包和刷机工具,以及教程,多看几遍就可以了

像你现在 ...

刚才下载了一个线刷宝,也需要手机和电脑连上才行。。

网友:
从清除数据失败看,怀疑NAND坏块了,坏的比较惨所以文件挂了。

网友:
有台小米手机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是小米自动升级后开不了机了.确定机器不是坏的.就是自动升级后就完了.

网友:
我的手机经常这样,线刷就OK了,几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第三方的软件,小米不是有自己的线刷软件么

线刷失败哦:

网友C:
刷机的电脑一定要用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的电脑一定要用XP的。

哦,是么,我试试吧。

网友:
刷机大师,试试

网友:
红米吗,如果是MTK的手机线刷不用开机的,把电池拿下,接电脑,装驱动,之后就可以线刷工具了

网友:
红米的好像字库(FLASH)容易坏,最好不要用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