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湿度传感器!飘啊飘,飘啊飘!何时才到头!

楼主(2017-10-10):
顶级湿度传感器!飘啊飘,飘啊飘!何时才到头!
                   何时才能停止飘啊飘;
                   1. 稍微高温后就飘个3%左右,几天后才能恢复到原始值;
                   2. 稍微高温高湿后就飘个6%,一个星期都不能恢复到原始值;
                   3. 稍微高温高压后久飘个20%,拿出来后连续几天都在恢复,但是不知道要多少天才能恢复;
                   4. 参考标准:某省计量院的湿度发生器+省计量院的露点仪;请大家不要怀疑我用的标准!
                                      两台湿度发生器,两台露点仪反复多次比较;
                   5. 测试环境:0°C- 85°C; 20%RH-90%RH
                   6. 被测传感器:SHT35以及HIH9000;采购渠道mouser或者digikey
                   7. 测试样品数:SHT35 样机10台; HIH9000样机4台;
                   8. 跟踪周期:   连续3个月;

                   其他参考信息:只要一直是室温环境,连续做一个月跟踪都不会有超过1%RH的变化,是很稳定的;
                                            但是稍微高温或者高温高湿(其实也不高,才80°C,才90%RH)就飘到天上去了;
                                           试过50°C过后也飘;
                                        另外,传感器发生漂移时都是高度一致的,比如10台SHT35都集体正漂移3.1%RH,个体间误差小于0.2%RH;

                   问题:这两种传感器是目前市面上标称精度最高,稳定性最好的型号了,我现在都不管你准不准了,只要你不飘就行,
                         就这点要求,不过分吧;两种传感器标称工作温度都是-40°C到125°C的,我才测试到0°C- 85°C,你就飘啊飘,
                         这让人怎么用啊!

                   补充:咱这里只讨论板载芯片级的湿度传感器,至于成品的vaisala,霍尼韦尔,罗佐尼克这些不在讨论之列。

网友:
vaisala的不是顶级的?

网友:
楼主是以什么仪器来比对该传感器的精度的?

网友A:
楼主用过sht30吗?我直接手工焊接,感觉出来的数据跟别的传感器对比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过sht30吗?我直接手工焊接,感觉出来的数据跟别的传感器对比就不对。 ...

用过SHT31,也是上面的现象;
教你一招,放到高温烘箱,带电工作,110C   1小时,之后放在室温下恢复,48小时后就恢复出厂精度了,我半年来摸索出来的;

网友:
高温高湿传感器里面受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SHT31,也是上面的现象;
教你一招,放到高温烘箱,带电工作,110C   1小时,之后放在室温下恢复,48 ...

有没有推荐别的温湿度传感器,这个略微有点麻烦。

网友:
你稳定地漂不是正好软件补偿了嘛

网友:
sht35算顶级了,vaisala吃啥去?

网友:
干温 湿温对比

网友:
不试试HTG3515?

网友:
SHT75,做了200台样机,一致性还是比较刁的!

网友:
之前用过SHT20,算是盛思锐比軿经典款的温湿度传感器,手里有他们送的SHT31的DEMO板,放在办公桌上当做个小玩意。
从这两颗温湿度传感器里我得到一个结论: 芯片所以电路板温度会直接影响芯片检测到的温度与湿度。放上SHT31DEMO板的图片,想说明芯片与周围电路隔离的重要性。
我之前更注重检测温度的准确性,所以与热源之间不单单要做平面隔离,还要做结构上的立体隔离,才能检测出更准确的温度。因为我是在开放环境测试,所以温度一但上升,检测得到的湿度数据必然下降跑偏。
但SHT原厂有办法搞定这个问题,建议楼主联系下代理商,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漂移有没有跟温度和湿度有线性关系,或者确定的关系,有的话就可以补偿。   看来一致性还是错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SHT31,也是上面的现象;
教你一招,放到高温烘箱,带电工作,110C   1小时,之后放在室温下恢复,48 ...

  这是 秘笈 啊,,,

网友:
记号一下,学习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在软件里做温度补偿就行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我在恒温箱里(85度)检测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在软件里做温度补偿就行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我在恒温箱里(85度)检测精度还可以。 ...

经过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湿度,都有不同的漂移;根本没有规律,如何补偿; 而且经过相同的温度,不同的时间,漂移量,恢复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如何补偿;经过高温再经过低温,经过低温再经过高温,经过高湿再经过高温,经过高湿再经过低温。。。。。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漂移,而且每天都在变化。
如何补偿;  我现在唯一的大杀器就是 烘箱110C烘1小时,立马恢复出厂值;   搞得都崩溃了。

网友:
我觉得传感器误差不至于那么大
想要用好还是得费一番功夫:电路设计和结构设计都要优化,后者似乎更重要了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湿度,都有不同的漂移;根本没有规律,如何补偿; 而且经过相同的温度,不同的时 ...

你不要选数字量输出的呀
选模拟量输出的呀,比如HIH4000

网友:
有温度补偿的,看看Fluke971,竟然用SHT10+热电阻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是材料影响的,毕竟当初定义这些物理量的时候是采用物理化学实验仪器的方法,电化学材料有的时候很难做到与这些物理量线性匹配。

网友:
另外一般的湿度都是指相对湿度。楼主尝试分开相对湿度,绝对湿度两个因素看看能不能排除

1、绝对湿度是指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水蒸气的量;以克为单位。
2、相对湿度是指在一定温度时,空气中的实际水蒸气含量与饱和值水蒸气含量之比,用百分比表示单位 。
3、不同之处是,当温度升高时,空气中绝对湿度不变,但相对湿度变小了。

楼主:
别沉下去啊!
对于SHT3xx还有HIH9xxx那么典型而又让人无法接受的特性,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试过SHT30,手工焊的原因,又没有加罩,感觉小难伺候

网友C:
75似乎比35要nb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似乎比35要nb一些?

我没测试过75,不好判断;按道理,都是SHT家的产品,而且SHT3x是最新的也是SHT家族最高精度的产品,应该综合性能更好才对,但是长时间以来的测试结果确很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似乎比35要nb一些?

不过SHT75的价格,要100++了。
不差钱的地方用用绝对OK的。

网友:
不懂,仰视。

网友D:
发觉湿度传感器一定要贴一个防水透气膜,不然很容易在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结露让后测出结果严重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觉湿度传感器一定要贴一个防水透气膜,不然很容易在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结露让后测出结果严重偏差 ...

我每个探头都要加上高密度的铜烧结过滤保护套的,但是也没有在凝露的环境下测试,一样会飘来飘去的。

楼主:
相信坛里肯定有很多人用过或者设计过各种品牌的湿度传感器,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大量的长时间的各种环境的测试跟踪,这种测试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几十万的湿度发生器,十几万的露点仪,这些都是必须有的;而且最好有两三套,以便反复对比;这样的话没有上百万弄不来。

网友E:
湿度传感器需要有流过风速要求的 比如最低0.5米/秒的风速下才能达到测试精度,楼主是不是忽略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湿度传感器需要有流过风速要求的 比如最低0.5米/秒的风速下才能达到测试精度,楼主是不是忽略了这个 ...

省计量院的湿度发生器,前后两台,多次对比,运行时里面会产生标准的风速的,不要怀疑我对比的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SHT31,也是上面的现象;
教你一招,放到高温烘箱,带电工作,110C   1小时,之后放在室温下恢复,48 ...

如果贴片机焊接出来的。   需要这样恢复精度吗?   有试过没

楼主:
期待高人指点啊。。。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F:
我曾经觉得SHT75太贵了,就拿SHT20做过几台。做好测试,心都凉了,觉得SHT20一致性太差了,后来就扔那边不管它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无意测试了SHT20,好了!虽然没法和SHT75比,但是一致性方面基本能接受。
SHT35的精度,理论上要略高于SHT75,应该效果更好才对!很有可能是焊接加工带来的影响。
不过我实际还是用SHT75。

网友G:
sht31,焊接温度和工艺不同,出来的数据相差很大,但是统一做法出来的传感器温湿度数据高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觉得SHT75太贵了,就拿SHT20做过几台。做好测试,心都凉了,觉得SHT20一致性太差了,后来就扔那边不 ...

请教sharehej,您有没有试过将SHT75进行高低温比如-20C或85C,之后拿出来后马上测试SHT75的某个点的精度有没有发生严重的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t31,焊接温度和工艺不同,出来的数据相差很大,但是统一做法出来的传感器温湿度数据高度一致 ...

是的,统一做出来的,一起测试的话,数据高度一致(相差不超过0.2%RH),但是就是不准;不准还能忍受,只要有是固定的偏差咱都能接受,只是过几天或者经过某个环境后又集体漂移,而且10个探头都高度一致的一起漂移了。
总是漂移,这样没法标定啊。

网友H:
看到楼主的测试,不禁让我想起跟SHT21做了一年的斗争,然而我还是输了。首先是焊接问题,我看到SHT35已经出货在传感器加上保护膜可以直接过回流焊了,STH21可不是,娇气啊,只能自己加让车间加一层胶布。焊接完才撕。其中有一个影响传感器问题的关键点,是化学品污染,就是焊接过程中产生气体成分可能对传感器造成损害。这是其一。其二,焊接曲线,我略看一下SHT35的规格书没有给焊接曲线,难道升级后就牛x了?SHT21做的时候必须按焊接曲线来,不按有什么效果呢,大概就是一测试,一致性直的不好了或者说后面一测试发现不良会增加。其三,焊接后恢复,这个我没注意SHT35有没有提到,“水合”这个名词,大概意思为焊接完经过高温,传感器湿度部分会被干燥了,焊接完后要放置24小时后才能使用。随便提一下,温度部分是比较准确的,很少出问题。以上三点是焊接过程要注意问题。然后我们说一下会飘的问题,经过你精心焊接完的传感器,你以为就没问题了,错了,越是精确的传感越要娇生惯养。楼主也说到板载温度影响了湿度的测量,所示做设计PCB时要考虑传感周边挖空,板载散热,空气流通等等相关问题,最好解决办法是做分离式,像西门子3360传感样子就最好了。再加上楼主所说的加上烧结铜套管,你是不是觉得完美了?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加这个测量效果是好,但会造成反应慢,这个还关于烧结孔的大少,我们不讨论。然后怎么会飘呢,其实高温飘是正常的,你看看规格书就知道了,在不同的温度范围,湿度最大误差可以到2%,这意味着什么呢,楼主开始就说了高温飘3%,我不知道这个高温是多少,但温湿度都在80左右的话,传感器就到了2%的误差区。省计量院的设备精度是多少,楼主没提,按道理说要传感器所标的误差要小才对,那就认为是1%的湿度误差,这样一算就明白了,自身误差2%,测试设备1%,在3%是正常的嘛!我也觉得没毛病。然后,楼主高温高湿再回高压,恢复都回不来,只能说做好牺牲的准备吧,这么娇气的大小姐是不能这样玩的,民用市场的玩意,不能当他军用产品。以上是一些经验分享,纯文无字。

楼主:
非常感谢  mii  老大那么专业,那么耐心细心的回复!
1. 铜烧结,特别是细孔铜烧结在不流动的空气中测试温湿度是响应非常非常慢了,但是在高风速(好像是2米/秒记不清了)的湿度发生器腔体内很快就平稳下来了。
2. 省院有多个精密露点仪,精度基本都在0.5%RH以内,当然朋友每次做测试都给我挑选精度更高的两个。
3. “水合”  这个问题我很早前就注意到了,发现原本高度一致的SHT35经过几天水合后,反而数据变得不一致了,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最后还是靠“110C烘一下”这招恢复到高度一致的数据;
4. 十几个探头纯手工风枪低温焊接,低温锡膏,焊接温度低于220C,而且快速完成,对传感器敏感部位进行保护防止气体污染;
5. 计量院的朋友跟我反馈,罗佐尼克的工业湿度探头非常稳定,即使高温高湿或者长时间使用比较久之后来测试,基本还是原来一模一样的结果!于是我打电话给罗佐尼克,最便宜的也要几千元一支探头啊,微型高温型探头几乎要上万一个;
    关键是人家那么牛B的探头,写着的年漂移指标是1%RH;而几十块钱的SHTxxx居然敢写小于0.25%RH;这里面水有多深啊!
6. mii大,对于这种板载型的湿度传感器,稳定性好的,没那么娇贵的,您能不能推荐一两个型号,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H:
你这样回帖我是看不到的提醒的,我又路过看看有没有大神支招才看到。
抱歉的是,推荐型号真没有,这个大小姐虽然娇气,但还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能用的。抗争这么长时间了,也一直没有找到替代品,在中国做产品就是价格问题,一个探头上几十块了,用得起的人都不多。
如果你量大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原厂技术,毕竟人家也做这么久的传感器了。
对于“水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说不准,我就试过室温测试一段时间后,传感器原本正常的,突然飘到最大值, 有些明显的一点就是长期保持,有一些定时出现一下。进行水合后,基本上又能正常了。但是坏的话,过一段时间还是会重复现象。
其中一致性的问题真的不敢恭维了,只能说在误差范围内。sht21是3%的误差啊,如果一个走正偏差一个走负偏差,那就6%。反正能用,我就没去计较那么多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拆过西门子的传感器,是分体的,湿度,温度是两个探头。湿度探头是一张纸两个电极,我上网查了一下有大神说定制的,还要每一个去标定才能用,不过人家一致性做得真好,怎么玩,点了几年了还是一致性很高。
所以玩传感器也是个烧钱烧时间的活啊,虽然 看上去简单,人家卖你这么贵也不是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样回帖我是看不到的提醒的,我又路过看看有没有大神支招才看到。
抱歉的是,推荐型号真没有,这个大小 ...

“对于“水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说不准,我就试过室温测试一段时间后,传感器原本正常的,突然飘到最大值, 有些明显的一点就是长期保持,有一些定时出现一下。进行水合后,基本上又能正常了。但是坏的话,过一段时间还是会重复现象。”
哈哈,这个跟我测试的现象一模一样!只不过不不是用水合的方式恢复,是用烘烤的方式恢复; 但是恢复后放几天后就跟您说的情况一模一样了,会“突然飘到最大值”,而且远远超过SHT35的所谓1.5%的好几倍。
“西门子的分体的,湿度,温度是两个探头。湿度探头是一张纸两个电极” 这种传感器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如果几百块钱一个的话,我还是能买些来玩玩的,上千元一片的话就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水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说不准,我就试过室温测试一段时间后,传感器原本正常的,突然飘到最 ...

ms8607,从没有失望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水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说不准,我就试过室温测试一段时间后,传感器原本正常的,突然飘到最 ...

你的应用环境是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水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说不准,我就试过室温测试一段时间后,传感器原本正常的,突然飘到最 ...

出现突然飘这种情况,只能认为传感有损坏了,也没维修价值了。因为没有手段可以操得好

楼主:
顶上去,看看还能不能

网友:
很有用的知识 学习

网友(2017-12-07):
从头看到尾,受益匪浅! 感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
获益匪浅,感觉如果能做好湿度传感器,真的能挣大钱。

网友I:
我看到有些场合测量温湿度是分两个探头的,这种场合比较特殊,有腐蚀性气体,SHT11、21、31……这些必须跟空气接触的都不行,因此只能用电容式的传感器,外壳是塑料的,这种传感器是模拟量输出(0-4V),型号是HM1500。然后再自己手工制作一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用胶把金属引脚涂得一丝不漏)

网友I:
接上面,上面所说的场合是粮仓,一般粮食入库会在仓中储存2年,为了避免滋生虫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仓房关闭严实,通入剧毒的硫化氢气体熏蒸,仓内生物将无一幸免。仓内的温湿度探头用一般数字量的在熏蒸时立即损坏,因此,才会出现上图所示的测量温湿度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上面,上面所说的场合是粮仓,一般粮食入库会在仓中储存2年,为了避免滋生虫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仓 ...

是不是    磷化氢  ?

硫化氢是臭鸡蛋味的,粮食没法吃了

网友:
他家探头容易被污染,我们标定好的出厂就有问题。原来是包装材料污染了。sht15

网友:
这个不做温度补偿的话你还想咋样

网友J:
用过这个,感觉还不错吧。

网友(2018-01-10):
想用 SHT20,
看完,怕了!

网友:
高深莫测,做农业温湿度检测,一直用的si7021,外面用PE护套,一直还能满足要求,做个记号!

楼主:
看看各位大神都有什么更好的推荐或者心得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上面,上面所说的场合是粮仓,一般粮食入库会在仓中储存2年,为了避免滋生虫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将仓 ...

老大,那么两年后,您推荐的这种HM1500  湿度漂移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8-07-11):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主的测试,不禁让我想起跟SHT21做了一年的斗争,然而我还是输了。首先是焊接问题,我看到SHT35已经出 ...

老大,快一年了,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心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有些场合测量温湿度是分两个探头的,这种场合比较特殊,有腐蚀性气体,SHT11、21、31……这些必须跟 ...

谢谢 zcllom; 看了您的回帖, 这个,我买了6支来测试过了,经过85度高温后,一样飘的跟什么似的,高湿后也不行,高温高湿后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过这个,感觉还不错吧。

这个有个增强版的,手册上能到145°C,我买5只回来,做高低温老化,一两次后就不行了,换算后能飘了10% RH, 我直接用LCR量的电容值,没有加其它电路,这样可以排除其它电路漂移的因素。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个增强版的,手册上能到145°C,我买5只回来,做高低温老化,一两次后就不行了,换算后能飘了10% R ...

我们也跟sht系列做斗争很多年了,污染问题太难处理了。

手头的德图手持对比下来真的是超稳定,和露点仪比较一点不差。而且各种环境随便用 也不污染。

看探头也没什么特殊的 应该是有各种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也跟sht系列做斗争很多年了,污染问题太难处理了。

手头的德图手持对比下来真的是超稳定,和露点仪 ...

德图没拆过,是自家的湿敏电容+检测电路么?还是用通用的数字芯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德图没拆过,是自家的湿敏电容+检测电路么?还是用通用的数字芯片?

温度探头有点像 热电偶 ,  湿度是个湿敏元件。  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温度探头有点像 热电偶 ,  湿度是个湿敏元件。  分体的。

我拆过罗卓尼克的,关键是他家专用的湿敏电容,长方形软的,是高分子聚合物的片状,  能长期保持稳定性,就靠这个湿敏电容。
单单是这个湿敏电容,就要两三百一片,而且还不大对外卖。
目前能找到的,标称数据最牛B 的湿敏电容HS1101LF  ,还没在维塞拉、罗卓尼克、德图、霍尼韦尔、西门子等 的仪器上看到过。我测过高低温后漂移也很大。
目前没有什么头绪,突然没方向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拆过罗卓尼克的,关键是他家专用的湿敏电容,长方形软的,是高分子聚合物的片状,  能长期保持稳定性, ...

同样有点没方向 呵呵。   另外不知道露点仪用的探头是什么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个增强版的,手册上能到145°C,我买5只回来,做高低温老化,一两次后就不行了,换算后能飘了10% R ...

我在常温下用的,所以没关注那些

网友(2019-01-10):
湿敏电阻厂家路过

网友:
还在继续用SHT10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同样有点没方向 呵呵。   另外不知道露点仪用的探头是什么探头

露点仪是用光学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露点仪是用光学检测的

露点还真不是光学检测,传感器太贵,没有参考价值,传感器大几千一只的

网友(2019-02-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学习下

网友:
sht 30,大棚里面用,高温高湿环境下,突然有几天就不正常了

网友(2019-03-28):
有试过TI的HDC1080  吗?
这个介绍里说可以用于高湿度环境

网友:
弱弱地请教一下;BME280是什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