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测试整改后又没通过 求老司机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7-10-10):
之前的帖子在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647-1-1.html?_dsign=c078ceb9
然后现在在之前的基础上   加了共模电感, 加了两个X电容,一个Y电容。
效果明显,但是绿色的 线似乎跟之前变化并不明显,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调整,现在设备没有整改机会 ,只能回来终止合同后,解决完再重新送样机   时间耗不起,还请大牛们帮忙分析
蓝色的线已经不超过了,现在绿色的线超过标准

楼主:
电源部分是  基于 36kPWM的 开关电源, 现在波形算出来 超出的部分全是 36k的谐波点倍频点。     频率都很低, 这么低的频率  不知道该如何滤除了  现在没有加差模电感 不知道加了后 是否会又效果

网友:
被动的措施消除不了,可以试下调整反馈环路。

网友A:
楼主这电源做得够烂的,Class A都能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源做得够烂的,Class A都能超了。

之前遗留下来其他工程师的设计,  现在强制要求EMC了  我拿这个电路也很无奈

网友B:
推荐外购电源,由专门做电源的厂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外购电源,由专门做电源的厂家搞定

这个设计比较特殊 不是一般的开关电源能够实现的, 用在氙灯触发工作上的,  上电瞬间要产生一个100v的直流高压, 然后触发氙灯后 提供一个恒定的电流工作   市面上常规的开关电源都无法胜任

网友C:
低频用大的电感电容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用大的电感电容来滤波

请教是用 共模电感 还是差模电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是用 共模电感 还是差模电感呢

差模电感。。。。。。。。。

网友:
并接大电容 430uf

网友:
想办法减缓工作频率的驱动波形的上升下降速度。看驱动波形有没有震荡,想办法调整环路去除震荡。你这应该是传导没过,电源输入端加电感或者PI型滤波器隔离。外面加屏蔽罩。机壳跟板子确保良好接地。
这几个都改一下,再不过的话,我直播吃x

网友:
想省钱省时间的话,直接委托实验室来整改。

网友:
我关以前送检设备的时候电源输入和输出串得跟佛珠样的,串了又串,磁珠有好坏。

网友:
牺牲效率试试,加大mos驱动电阻阻值。我之前也没过,每小时价钱太贵了,干脆不做了。。

网友:
端子电压还是比较好整改的,最有效的措施是改电源(开关管套磁珠减小电流坡度减小谐波、前后级加Y电容让骚扰回流、调整布线减小开关回路)。外部措施无非就是接地、滤波(共模电感、Y电容、不差钱直接买滤波模块)

网友:
这种差模干扰很容易 先看下是l和n那个线上的 加大对应的电容和电感就行了

楼主:
最终问题解决了,去了一个朋友的供应商那儿现场摸底,发现问题出在机箱内电源线太靠近变压器导致的,整改把共模电感x y电容从pcb的入口拆下来,换到机箱的电源入口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