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流检测电路仿真

楼主(2017-10-10):
漏电流检测:现在主要的检测方法是用一个易饱和磁芯加一个自激震荡电路,没有漏电流是,由于电感上下半周波形对称,后级输出滤波输出为零;当叠加漏电流时,电感波形发生偏移,上下不对称,后级输出滤波输出量即为叠加的漏电流;
整个工作原理可以概括为,站在一个跳动的平面去测试一个稳定的漏电流磁场;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到底在说什么,难道我理解力不行吗

网友:
漏电流传感器,卖的很贵的吧

网友A:
b型漏电的传感器卖的很贵的,200一个。检测直流漏电

网友:
磁通门的原理?

网友B:
电流不平衡生电,放大,有这么复杂吗。找找现成的芯片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平衡生电,放大,有这么复杂吗。找找现成的芯片有的是

不复杂呀,现有GFCI模块是很多,到时成本也挺高的,这个电路整体方案下来也就30块钱,用量大的话,还是可以省下挺多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型漏电的传感器卖的很贵的,200一个。检测直流漏电

是的,这个电路自己做下来也就30多,不过精度不是很高,温漂比较大;’

楼主:
你懂得东西挺多的呀,膜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懂得东西挺多的呀,膜拜

曾经想做一个电流探头,看过一点点介绍。。。。。。。。。。。。。。。其实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想做一个电流探头,看过一点点介绍。。。。。。。。。。。。。。。其实不懂的。。。。。。。。。。 ...

之前也是一直不懂这个电路,后面部门一前辈说:试试理解成站在一个跳动平面上去测试一个静态的磁场,转换思想之后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D:
精度能做到多少?有测过吗?能测多小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能做到多少?有测过吗?能测多小的电流?

精度5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是一直不懂这个电路,后面部门一前辈说:试试理解成站在一个跳动平面上去测试一个静态的磁场,转换 ...

等我深刻理解下,哈哈

网友E:
易饱和磁芯在图中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易饱和磁芯在图中那一个?

两个钳位二极管前面的电感

网友(2021-06-04):
用磁场非线性拐点做检测,还不如用电路门限来做检测,精度可以更高。因为磁场的温度特性本来就比较大,要做到高精度就勉为其难了,而电路则可以选择温度稳定性非常高的基准,价格也不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