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orico的烂,今天体会到了

楼主(2017-10-10):
买过1个orico的硬盘盒,装淘汰的500G笔记本硬盘,一直用着还可以。另外还有一个东芝的2T移动硬盘。两个都是microUSB 3.0的线。刚才拷贝电影,大约有100G(宫崎骏的,不是战斗片),用orico的线,东芝的盘。拷到大约20G,突然出错,移动硬盘消失,点确定,移动硬盘又出现了。用win7自己的磁盘检查,发现有错误并修复。换用东芝原配的线,顺利完成。
之前看到有人喷orico不好,主要是线不好,今天终于体会到了。

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
是2T的电流大一些吧。

话说回来,劣质的线确实不好。像我用一根联想的手机线充电,1个小时就能充饱,换其它线得4个小时。

网友A:
都说苹果手机烂,今天体会到了
今天和朋友出门,我拿小米手机,他拿苹果手机,在超市买点儿东西,他拿苹果手机付款,突然死机了,怎么都付不了款。我拿小米成功付款。之前看到有人喷苹果不好,今天终于体会到了。苹果手机真烂啊。
===
楼主的逻辑大概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苹果手机烂,今天体会到了
今天和朋友出门,我拿小米手机,他拿苹果手机,在超市买点儿东西,他拿苹果 ...

电工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吧。如果米粉是这样的逻辑,可以理解。
如果说苹果不如小米,我觉得应该是小米可以刷机,而苹果不能,嘎嘎。

网友B:
orico确实烂,7口的hub,同时插鼠标和一个u盘,如果不接外部5V电源直接用原装自带的usb线就识别不到u盘,外置的硬盘座,只要插上硬盘就找不到盘符得自己重新设置盘符,然后硬盘插主板上每次开机就一直得重新设置盘符,好几块硬盘搞成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rico确实烂,7口的hub,同时插鼠标和一个u盘,如果不接外部5V电源直接用原装自带的usb线就识别不到u盘,外 ...

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硬盘长期吃不饱,是会烧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工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吧。如果米粉是这样的逻辑,可以理解。
如果说苹果不如小米,我觉得应该是小米可 ...

哈哈 ,好吧 。

网友:
我有个ORICO的硬盘盒,吓的我都不敢用了,还好一次都没用过,线是通用的吗?我看挺特殊的的么

网友D:
换根线能解决的事根本就不是事,
一分钟不用,硬盘就休眠再也唤不醒只能重新插拔,这才恼火,试过两个型号都这样。

网友:
坏过一个ORICO的硬盘盒,一个ORICO的USB3.0hub,再不买这个牌子了。
不过这两类产品的国货品牌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硬盘长期吃不饱,是会烧毁的。

就这样坏过一块移动硬盘的路过……

网友:
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硬盘盒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根线能解决的事根本就不是事,
一分钟不用,硬盘就休眠再也唤不醒只能重新插拔,这才恼火,试过两个型号 ...

升级固件可解决,个人感觉orico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升级固件可解决,个人感觉orico很好用

前提是有提供了固件,我现在用的还是用了另一个型号的休眠时间修改工具改了才能用,不然根本没法忍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提是有提供了固件,我现在用的还是用了另一个型号的休眠时间修改工具改了才能用,不然根本没法忍受 ...

哈哈,我写了个小程序,每隔30秒写入32KB文件。。写满4MB回到头上继续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写了个小程序,每隔30秒写入32KB文件。。写满4MB回到头上继续写。。 ...

要通过这么折腾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居然也好意思拿出来卖。

网友:
这牌子唯一的优点难道不是硬盘盒有透明款么

网友:
我有2个,500G,  用着还可以啊

网友:
SSK 的 硬盘盒和读卡器还行,
绿联的各种转接线也没怎么出过问题

网友:
上传附件

网友:
我用过的移动硬盘MS都这种德性,最牛B的莱斯移动硬盘,USB2.0的,线长了就不行,必须用短线或质量超好的品牌线,华硕的USB集线器,只能用不长于20公分的线,MS是FS1.1的芯片限制。ORICO和飚王的USB3.0盒子,不光挑线,还挑插口,左边USB插口就不行,必须接到电脑上那个关机能充电的专用插口才行,说良心话,这两个盒子的外观还是很不错的,都是六十以上的那种很厚的铝合金壳

网友:
原来用元谷的盒子自己配盘,后来直接买东芝现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