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嘉立创做板并SMT,show一下

楼主(2017-10-10):
焊接好的,立创商城买的Micro USB座不合适,没焊上

板子原理图和PCB文件: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1586-1-1.html

还有6个空板子送人,,每人两个,,邮费到付,,想要的说一声,,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楼主:
对了,板子上调试器的swd和swc反了,需要调换一下jlink才能连上

网友:
你的usb座放得太后面了

网友A:
103rct6应该也在smt器件列表里吧

网友B:
USB座固定脚, 太小了, 很容易掉.. 插不了几次就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座固定脚, 太小了, 很容易掉.. 插不了几次就掉焊盘

嗯,确实如此,,下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rct6应该也在smt器件列表里吧

我想一个板子焊接STM32F103RC,另一个板子焊接STM32F405RG,SMT没法弄,所以就手动焊了。。

网友:
USB插座最后用插针式的固定座,牢靠点。

网友C:
九十度折线布线...看着怪怪的,自己有点强迫..

网友:
这板子如果能参考一下别人的 Layout 就更好了。

网友:
肯定会有人叽歪直角和泪滴

网友D:
也想做一次贴片,主要是阻容器件,请问pcb文件有什么需要特殊处理的吗,直接发pcb源文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做一次贴片,主要是阻容器件,请问pcb文件有什么需要特殊处理的吗,直接发pcb源文件可以吗 ...

我直接提交的AD PCB源文件,需要的处理:把电阻、电容值写在Comment里面,不要写在Value里面

他们网站上有视频和文字教程,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E:
就这几个元器件 SMT 太奢侈了        2个板子合计 40 个元器件  花了 50+      66666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几个元器件 SMT 太奢侈了        2个板子合计 40 个元器件  花了 50+      66666666666 ...

确实肉疼 ,就当学习下SMT的流程吧。。

网友(2017-11-26):
PCB画的不怎么样

网友F:
楼主 STM32对RTC晶振并不友好, 所以你用普通的 RTC晶振恐怕隐患多多 网上资料很多很多,都是放弃内部RTC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STM32对RTC晶振并不友好, 所以你用普通的 RTC晶振恐怕隐患多多 网上资料很多很多,都是放弃内部RTC功 ...

stm32f10x即使你用epson 6pf负载的mc306一样有概率会不起振

网友:
这贴的等于没贴。
不如全部手焊

网友:
这种手工就可以焊接

网友:
正反面都可以在JLC做SM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十度折线布线...看着怪怪的,自己有点强迫..

我也有强迫症,看到这个弯角就像给他撸圆了!!!

网友(2017-12-30):
您好,请问一下上面的黄色的排针叫什么呢,还有这个焊接是自己焊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