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鉴别NOR FLASH 是否是翻新货?

楼主(2017-10-10):
项目中用到SPANSION的NOR FLASH:S29GL256P10TFI01,系统已经用了很久了,软硬件都比较稳定没有改动,但新焊接回来一批板子,该片子有的第一次读ID就读不出来或者错误,有的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后发现有1bit 固定为0 或者1 了,有的片子,热风枪吹下来再焊上去就挂了,当然还有的没有任何问题。
怀疑是买的片子有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判断是否是翻新芯片?

网友:
寄回原厂分析。

网友A:
读取flash坏块数量。

网友B:
记得早期使用MTK芯片的手机部分使用这款字库芯片。
建议用带表卡尺(或者数显卡尺)测量厚度再跟正常芯片及原厂货比较、用带灯放大镜观察芯片表面和背面有没有打磨和重新丝印的痕迹。

网友:
首先得花大价钱买到正规渠道的正品货。然后,,,,,楼上说的很对,卡尺测厚度。磨过丝印的芯片会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早期使用MTK芯片的手机部分使用这款字库芯片。
建议用带表卡尺(或者数显卡尺)测量厚度再跟正常芯片及 ...

手册里给出芯片厚度0.95—1.05mm范围,量了下基本都在1.00左右,没有超出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里给出芯片厚度0.95—1.05mm范围,量了下基本都在1.00左右,没有超出范围。 ...

不正常和和损坏的芯片厚度也是这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取flash坏块数量。

这是NAND Flash才能用的一招←_←NOR坏区没标记的。

楼主:
网上关于nor 坏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NOR没有坏块,一种是NOR也有,通过冗余存储单元替换掉。没有坏块是不是说出厂时保证没有,但使用寿命到了也会产生?有坏块了是否还能正常使用?坏块自动被替换还是需要软件配合?
另外大侠还知道如何读取NOR FLASH 的坏块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和和损坏的芯片厚度也是这个范围?

是的,量了5片不正常的,都在范围内,而且基本在0.98-1.02范围内,这个方法基本没法分辨了。

楼主:
最新发现,在同一编带里抽取了相邻2片,背面凹坑印字如图所示,一片是MALAYSIA 07  一片是THAILAND K2 ,也就是说这两片产地一个是马来一个是泰国,原厂包装会出现这个现象么?是否可说明是重新编带的?

楼主:
同样是马来产的,背面凹坑印字还有另外一种:(MALAYSIA字样更加紧凑)

网友:
记得貌似之前看到三星的 NAND-FLASH 的文档有说其芯片后缀有四种规格。
这四种有出厂是全无坏块的,也有那种确定有坏块的,他们的后缀带 B 字就是肯定有坏块但是是可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在同一编带里抽取了相邻2片,背面凹坑印字如图所示,一片是MALAYSIA 07  一片是THAILAND K2 ,也 ...

肯定是散装或翻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量了5片不正常的,都在范围内,而且基本在0.98-1.02范围内,这个方法基本没法分辨了。 ...

卡尺是数显的?还是买正品的带表来测量,或者高端的数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是数显的?还是买正品的带表来测量,或者高端的数显。

是数显游标卡尺。这个厚薄区别感觉还是很难拿捏啊,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数显游标卡尺。这个厚薄区别感觉还是很难拿捏啊,谢谢您的回复。

便宜货、进了杂物、没有保养还有用久了就容易造成数字乱跳、精度下降等等。

网友D:
同一卷带不可能几个产地,肯定不是原装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卷带不可能几个产地,肯定不是原装货咯。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初步判断非原装了,因为是看到qiufeng 的建议查看芯片底部凹坑印字,才发现问题的,悬赏分就给qiufe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散装或翻新的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初步判断非原装了,因为是看到二楼qiufeng 的建议查看芯片底部凹坑印字,才发现问题的,悬赏分就给qiufeng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初步判断非原装了,因为是看到二楼qiufeng 的建议查看芯片底部凹坑印字,才发现问题的 ...

没事,你不如问下别人在哪买更好,flash这些随便买肯定中招,肯定没问题的又很贵,稍便宜又可靠的真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你不如问下别人在哪买更好,flash这些随便买肯定中招,肯定没问题的又很贵,稍便宜又可靠的真难找 ...

是的,中小微企业采购之痛。

网友:
显然是二手的f芯片。flash加热会减短存储数据时效,因为加热会增加半导体漏电,存储的电荷会流失。所以加热后丢数据说明存储电容器漏电利害,也就是绝缘层变差,这也是f芯片有写入寿命的原因,越用越薄漏电增加,数据有效时间也越短。可以做老化实验,比如加热保持一定时间看数据是否完整,或者用设备对f进行写入寿命测试。nor也会坏点的,由于工艺不一样所以寿命比nand 的slc寿命还要长很多很多,多到可以不作为重要参考参数。同样工艺不同所以制造时候不易出现工艺坏点。所以nor f芯片出厂都是无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