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端为零,输出端加上5V电压,会不会损坏DCDC?

楼主(2017-10-10):
DCDC用的是tps54260,电压50V降5V。调试的时候经常用串口或者USB给板子供电。这时候DCDC输入端为零,输出端加上5V,长期这样会不会损坏DCDC。

网友:
其它芯片的3.3V倒是挺常这样干,好像没坏过。。。。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看看tps54260手册上的电路就好了啊。 输出端5v,毛问题把

网友:
这个片子不会。

网友A:
基于NMOS的常见的Buck DC/DC,一般不防反供电,即Vout可能经过电感,NMOS体二极管向Vcc反供电。
此时,对Async Buck,粗略的看,基本没什么问题;Sync Buck,可能底管会开通,导致坏事儿,粗看有风险。

此外的问题是Vout有电压,VCC上电,DC/DC启动。印象中这个是值得列出来的芯片特性,不一定所有的Buck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NMOS的常见的Buck DC/DC,一般不防反供电,即Vout可能经过电感,NMOS体二极管向Vcc反供电。
此时,对As ...

mos管都有一定的耐压 如果不超过耐压应该可以把

网友:
你把1117输出接上3.3v看看烫不烫,哈哈

网友B:
短接输入端才是零吧,应该不会有人特别把输入端短接吧?所以应该是楼主输入端空接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输入端才是零吧,应该不会有人特别把输入端短接吧?所以应该是楼主输入端空接的意思吧。 ...

没错,就是输入端留空。调试程序都是USB供电,dcdc输入端不接,主要是怕50V一不小心短路到jlink或USB。之前一直没什么问题。不过今天调完程序,拔掉usb,接50V上电测试。啪的一声,dcdc挂了。

网友:
如果不做特别处理,极有可能损坏器件。
我们做过一款DC-DC模块,输入24V,输出12V/1A,客户的要求中有一条是:
把输出端反向接到48V直流电源上(就是输出端接负48V)保持1小时,模块不能有任何异常,恢复正常连接后应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