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直接从220V 降到5V的非隔离方案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7-10-10):
如题, 这种非隔离电源出来的DC 5V, 与RC 降压相比效率会高多少?

网友A:
挺简单的喔,是什么IC,百度找不到CM8861这芯片的资料的?

网友:
效率不会太高,70%左右,未必比得上阻容降压,好处是可以在100~240V范围内都保持差不多的效率。

网友:
这种应该是功率很小。

网友:
好处是不用但心阻容的电容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喔,是什么IC,百度找不到CM8861这芯片的资料的?

你可以用AH8652,这个比较好买

网友:
我用过,效率低,但是可靠性还不错

网友:
可靠性高就好

网友:
鬼子的东西用这种电路的必要太多。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用松下的片子做的,资料几乎找不到!!只给日系品牌用!

网友:
请问楼主,这颗芯片那里可以买到,有些要求不高的地方用得到。

网友:
LN接反了,手碰到GND会不会触电?

网友:
不隔离就是不能碰的。viper等集成电源IC也可以做,不过电路稍微复杂。

网友:
这个输出功率有多大?
另外不隔离有触电的危险怎么解决

楼主:
还有是用常用的LNK304之类常用的吧!

网友B(2019-02-18):
有可以替代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替代的吗?

看帖你都不看回复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你都不看回复的么?

AH8652这个? 不好找啊, 有规格书吗? 有其他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