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西欧电子词典黑白液晶屏驱动接口问题

楼主(2017-10-10):
最近淘了几个卡西欧电子词典,觉得它的液晶屏显示效果不错。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一些数据,感觉很乱。不知坛里有没有研究过这块。谢谢!!(纯属兴趣研究一下,想用STM32驱动一下)

经分析,应该是带STN控制器的总线式数据接口。

网友A:
去找个nt7701的驱动ic就知道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个nt7701的驱动ic就知道时序了

谢谢!应该是NT7702了。

网友B:
你的逻辑分析仪是哪一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分析仪是哪一家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淘宝搜dslog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猜错的话淘宝搜dslogic

网友:
其实是日本人的字库做得不错吧
再就是右边用不同密度的点代替灰度这个古代大杀器。。。

楼主:
最后确认不是NT7702,好像是OKI公司的ML6766(从TCP上看到的) 。不知哪位有数据手册哦

网友D(2019-10-03):
这个屏幕的数据线和内存共用数据总线,所以——逻辑分析仪抓了一些数据,感觉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幕的数据线和内存共用数据总线,所以——逻辑分析仪抓了一些数据,感觉很乱。 ...

你有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