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排阻批量焊接总是有虚焊或连焊,原因何在

楼主(2017-10-11):
贴片排阻批量焊接总是有虚焊或连焊,原因何在
0603的贴片电阻,pcb封装还算合适。
难道是加工厂水平太次?

现在想全换成0603的单独电阻了。

网友:
感觉和你的封装绘制有很大的关系。我是仔细参考立创商城的0603阻排的手册里的尺寸画的封装。另外焊盘长度不宜太短,立创SMT放出来的封装感觉太短了点,如果机器能保证当然没事,但是如果后期要手工烙铁修补,焊盘太短不利于拉锡清理,所以我的焊盘一般做得比较长。
我自己山寨机贴片,只要挂锡膏控制好量,后面焊接的品质基本没问题的,虚焊的基本都是锡膏不够,连焊是锡膏太多。

网友:
是温度不够、电阻氧化、锡膏放久了。我自己贴也很经常有。温度调高就好多了,要根治得保证电阻要新的,锡膏也要刚刚买的。

网友:
可能和加工厂有关吧,没有碰过排阻虚焊或连焊的

网友:
看看其他零件是否也这样虚焊连焊。   要是其他零件也是这种情况,果断培训车间。    唯独这个零件的话,十有八九是焊盘设计不合适。

网友:
换加工厂吧,价格太便宜的不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