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高手们, LED升压驱动对地干扰_树莓派系统异常..

楼主(2017-10-11):
简述: 升压电路开启的时候, GND电平用示波器测量有正负1.2-1.3V的纹波, 也就是GND电压变成负了.
        测量方法是 夹子夹开关电源负极, 笔尖测量LED驱动开关管mos管的地 .(方法可能有问题,做电源应该是用那种小弹簧接地测量对吧, 但是1.2V纹波这么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现在做个新的电路板,包含LED升压电路, 12to5V的DCDC, 还有树莓派,还有单片机等,

LED驱动部分12V升压到30V, 驱动10粒LED灯, 驱动电路如下  使用的是 boost 升压, 驱动电路如下

LED没开的时候, 一切正常 ,LED打开后,就会出现纹波,  有时候会干扰到树莓派的WIFI  HDMI等外设..有概率.  我已经做了单点接地布线了, 下一步想用一个共模电感 把这个LED驱动的 12V输入 先串个共模电感 再输入,这样不知道行不行